我写的单片机程序是哪里错?刷机进单片机的16进制不对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stc-isp发布的项目程序后刷机进单片机的16进制不对, 要发送的
0x0E, 0x05, 0x03, 0x05, 0x09, 0x00, 0x03, 0x00, 0x03, 0x5A                                                                                                   0x0E, 0x00, 0x05, 0x00, 0x00, 0x01, 0x01, 0x00, 0x02, 0x5A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22118400Hz,串口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波特率115200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 FOSC 22118400L//30000000L//22118400L
/*
FOSC                T        次数        重载值
22118400        12        1000        63692.8
22118400        12        100                47104
22118400        1        1000        43417.6
22118400        1        100                -155648
22118400        1        400                10240
22118400        1        500                21299.2
22118400        1        3000        58163.2
22118400        1        5000        61112.32
22118400        1        6000        61849.6
*/
#define T1MS_12T         (65536-FOSC/12/1000)      //12T模式
#define T1MS_1T         (65536-FOSC/1000)                //1T模式
#define T10MS_12T         (65536-FOSC/12/100)                  //1T模式
#define T2MS_1T         (65536-FOSC/500)                  //1T模式
U8 gucTask10msFlg = 0;
U8 gucTask10msCount = 0;
U8 gucTask1000msFlg = 0;
U16 gucTask1000msCount = 0;

#define KEY  P32
#define LED  P37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T1MS_1T;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MS_1T >> 8;
    gucTask10msCount++;
    if(gucTask10msCount >= 10)
    {
        gucTask10msCount = 0;
        gucTask10msFlg = 1;
    }
    gucTask1000msCount++;
    if(gucTask1000msCount >= 1000)
    {
        gucTask1000msCount = 0;
        gucTask1000msFlg = 1;
    }
}

#define DEBUG
#ifdef DEBUG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9600 / 4)
bit busy;
U8 digits[17] = "0123456789ABCDEF";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U8 u8Data = 0;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u8Data = SBUF;
    }
}

void UartInit()
{
        #if 1
        S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busy = 0;
        #else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busy = 0;
        #endif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PutHEX(U8 c)
{
    UartSend(digits[(c>>4)&0x0f]);
    UartSend(digits[c&0x0f]);

}
#endif

//-----------------------------------------------
#define N_KEY       0
#define S_KEY_DOWN  1
#define D_KEY       0x20//
#define L_KEY_DOWN  0x40//
#define L_KEY_UP    0x80//

#define KEY_VALUE                0x01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RESET        0
#define SET                1

U8 KEY_LOCK1(void)
{
        static U8 ucKeyState = KEY_STATE_0;
        static U8 ucKeyTime = 0;
        U8 ucKeyPress;
        U8 ucKeyValue = N_KEY;

        if(KEY == RESET)
        {
                ucKeyPress = 0;
        }
        else
        {
                ucKeyPress = 1;
        }

        switch (uc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0:
                if (!ucKeyPress)
                {
                        ucKeyState = KEY_STATE_1;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ucKeyPress)
                {
                        ucKeyTime = 0;
                        ucKeyState = KEY_STATE_2;
                }
                else
                {
                        ucKeyState = KEY_STATE_0;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ucKeyPress)
                {
                        //ucKeyValue = KEY_VALUE_11;
                        ucKeyState = KEY_STATE_0;
                }
                else if (++ucKeyTime >= 2)
                {
                        ucKeyValue = KEY_VALUE;//ucKeyValue = KEY_VALUE_11|L_KEY_DOWN;
                        ucKeyState = KEY_STATE_3;//ucKeyState = KEY_STATE_3;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ucKeyPress)
                {
                        //ucKeyValue = KEY_VALUE_11|L_KEY_UP;
            ucKeyTime = 0;
                        ucKeyState = KEY_STATE_0;
                }
                break;
        }

        return ucKeyValue;
}

U8 KeyStatus1Tab[10] = {0x0E, 0x05, 0x03, 0x05, 0x09, 0x00, 0x03, 0x00, 0x03, 0x5A};
U8 KeyStatus2Tab[10] = {0x0E, 0x00, 0x05, 0x00, 0x00, 0x01, 0x01, 0x00, 0x02, 0x5A};
U8 KeyStatus = 0;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U8 i = 0;
    U8 KeyValue = N_KEY;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UXR |= 0x84;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n自动重装载)
    TL0 = T2MS_1T;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2MS_1T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ifdef DEBUG
        UartInit();
        EA = 1;
        ES = 1;
    //UartSendStr("\r\n = = = = = = = = = = Date: 2021/05/03= = = = == = = = = ");
    //UartSendStr("\r\n This Version is Support xx");
        //PutHEX(0);
        #else
        EA = 1;
        #endif

    while (1)
        {
                if(gucTask10msFlg)//10ms扫描一次按键
        {
            gucTask10msFlg = 0;
            KeyValue = KEY_LOCK1();//按键扫描
            if(KeyValue == KEY_VALUE)//获取到按键按下
            {
                //UartSendStr("\r\n KEY DOWN");
                if(KeyStatus == 0)//发送键值1
                {
                    for(i = 0; i < 10; i++)
                    {
                        UartSend(KeyStatus1Tab[i]);
                    }
                    KeyStatus = 1;
                }
                else                //发送键值2
                {
                    for(i = 0; i < 10; i++)
                    {
                        UartSend(KeyStatus2Tab[i]);
                    }
                    KeyStatus = 0;
                }
            }
        }
        if(gucTask1000msFlg)//1000ms轮询一次
        {
            gucTask1000msFlg = 0;
        }
        }
}

网友A(2021-09-06):
程序说明里波特率是115200,你串口助手怎么是9600呢?

网友B:
这里会出警告,根本不能发送F8 80 XX

代码写着系统频率是22.1184MHz, 实际上用的是11.0592MHz

网友C:
用4800波特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会出警告,根本不能发送F8 80 XX

嗯。是没有调频率,谢谢

网友E:
波特率没调,修改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C:
下载前要设置好 用户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