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如何用两个for来实现这段代码呢?

楼主(2021-09-0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ms(uint);
uchar m,n;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main()
{

        while(1)

                {
                 m=5;
                for(n=2;n<8;n++)

                {

                                             dula=1;
                                              P0=duanma[n];
                                             dula=0;
                            P0=0xff;

                                                          wela=1;
                            P0=weima[m];
                            wela=0;
                            delayms(1);
                                 m--;
                                       if(m==6)
                                         m=0;

                                                }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m,n;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main()
{
      uint i,j;
        while(1)

                {
                 m=5;
                for(n=2;n<8;n++)

                {

                                             dula=1;
                                              P0=duanma[n];
                                             dula=0;
                            P0=0xff;

                                                          wela=1;
                            P0=weima[m];
                            wela=0;

        for(i=xms;i>0;i--)
            for(j=110;j>0;j--);

                                m--;
                                       if(m==6)
                                         m=0;

                                                }

                }

                                                }

网友B:
CPU是要不停地跑的,用两个for循环就是叫CPU原地踏步来空熬时间,达到停顿的目的。以使数码管轮流显示一段时间,得到动态显示的效果。

网友C:
用for(;;){}代替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