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实现2.4G Zigbee无线串口收发 源程序

楼主(2021-09-06):
利用两块stc15f2k60s2实现2.4G Zigbee无线串口收发
两个按键控制led
51系列例程请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08422-1.html

发送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h;
bit read_flag=0;
sbit key=P1^2;
sbit key1=P1^3;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A=1;
}

void send_char_com(u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10ms();
                        if(key==0)
                        {
                                send_char_com('A');
                        }
                }
                else if(key1==0)
                {
                        Delay10ms();
                        if(key1==0)
                        {
                                send_char_com('B');
                        }
                }
        }
}

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下载:

网友A(2021-11-05):
这个具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