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Proteus能不能进行WiFi模块的仿真

楼主(2021-09-06):
打算做一个检测温湿度+甲醛的,手机可以通过WiFi模块进行控制开关还有设置报警阈值。想着谨慎一点先进行仿真,成功后再去做板。

网友A:
这种只能在实物上验证,啥时候都别指望全靠仿真

网友B:
WiFi模块可以模拟什么? 信号接收和发射? 这些是物理过程和信号处理。

网友C:
不行哦,proteus没有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