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做一个蓝牙小车,该学习哪些模块知识?

楼主(2021-09-06):
之前学过51单片机,STM32已经学了中断,串口,做一个小车的话 该学哪些呢?

网友A:
如果能用51单片机做小车的话,了解一下库函数的使用方法,STM32就容易了几天就可以上手

网友B:
车轮电机驱动,得控制好这一块。

网友C:
PWM,GPIO,就能做个简单的小车了,如果还想添加更高级一点的功能建议直接找个教程跟着做

网友D:
蓝牙小车比较简单,会STM32的GPIO控制电机和串口与蓝牙模块通讯即可

网友E:
如果要高级一点可以加一个平衡,看一下mpu6050传感器。调一下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