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提提JR43BASK接收模块解码的思路

楼主(2021-09-06):
从那个宝上买的JR43BASK 315M无线接收模块,虽然附有51解码例程(例程附后),但用的单片机是sm39r04g1w,里面的程序完全是专家级的,看起来很复杂,根本看不出解码的思路。JR43BASK 315M无线接收模块平时输出的是杂乱无章的脉冲,其中也有10ms的低电平,有无线信号的时候(用的是2262编码的普通无线遥控器)会输出整齐有律的信号(结束位为10ms的低电平)。有信号或无信号均存在10ms的低电平,给解码造成一定的难度,所以请大师们各抒己见,谈谈有什么比较可行的解码思路。谢谢!

网友A:
解码无非就是mcu抓取信号,然后解调信号。一半处理方式都是通过中断接收信号,然后通过定时器计时判断“起始码”或“0” 码 或 “1”码,最后把调制吗解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