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优化这段keil C51单片机花样流水灯代码?中间的两盏灯不亮

楼主(2021-09-06):
这是一段花样流水灯的代码,想要灯从两边往中间亮,一直循环,但现在最中间的两盏灯不亮,请问如何解决?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0x7E;
unsigned int temph , templ;

while(1)
{ P1=temp;
DelayMs(2000);
{ temph=temp & 0xf0,templ=temp & 0x0f;

temph=(temph >> 1)|0x80,
templ=(templ << 1)|0x01;

temp=temph|templ;}

if(temp==0xff)
temp=0x7E;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110;j>0;j--);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0x7E;
unsigned int temph , templ;

while(1)
{ P1=temp;
DelayMs(2000);
if(temp==0xff)
temp=0x7E;
{ temph=temp & 0xf0,templ=temp & 0x0f;

temph=(temph >> 1)|0x80,
templ=(templ << 1)|0x01;

temp=temph|templ;}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110;j>0;j--); }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0x7E;
unsigned int temph , templ;

while(1)
{ P1=temp;
DelayMs(2000);
{ temph=temp & 0xf0,templ=temp & 0x0f;

temph=(temph >> 1)|0x80,
temph &= 0xf0;
templ=(templ << 1)|0x01;
templ &= 0x0f;
temp=temph|templ;}

if(temp==0xff)
temp=0x7E;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110;j>0;j--); }

}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B: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0x7E;
unsigned int temph , templ;

while(1)
{ P1=temp;
DelayMs(2000);
{

temph=((temp >> 1)|0x80) & 0xf0,
templ=((temp << 1)|0x01) & 0x0f;

temp=temph|templ;}

if(temp==0xff)
temp=0x7E;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110;j>0;j--); }

}

简化后的。。。。温故知新,,,温习一下位移运算。。。。

网友B:
小意思,用不再写一个从中间向俩端的流水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意思,用不再写一个从中间向俩端的流水灯呀

厉害了大师,不用了,我自己想想把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