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称重传感器实时重量来控制直流电机启停

楼主(2021-09-06):
求助 想用称重传感器实时重量 来控制直流电机启停,目前电机在单片机打开后会不停转,称重显示也对,但是不会根据实时重量启停

源码如下 我是哪里的问题呀?
9.10更新:目前加了发送数据函数及中断之后 LCD会显示 WIGHT = 0.0000KG但是压称重传感器 LCD显示还是0没有变化 电机在一直转。
#include "main.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otor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用来存放按键按下的键值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用来存放HX711读取出来的数据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用来存放毛皮数据
long Weight_Shiwu = 0;          //用来存放实物重量

long Max_Value = 0;             //用来存放设置最大值
char maxValueTable[4] = {1,0,0,0};
unsigned char state = 0;    //用来存放设置状态
unsigned char Blink_Speed =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取值范围为0-255的数
#define Blink_Speed_Max 6          //该值可以改变设置指针闪烁频率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data  RXDdata[ ]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uchar temp,buf,m,count,KZW;

bit   playflag=0;

void init_main()
{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960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1;
        REN=1;          //串口初始化
        SM0=0;
        SM1=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219.9

//传感器最大测量值,单位是g
#define AlarmValue 20000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1,receiveData2,receiveData3,receiveData4;
        double temp,te;
//   chuankou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LCD1602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et_Maopi();
        Get_Maopi();
        Delay_ms(2000);                 //延时2s
        Get_Maopi();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多次测量有利于HX711稳定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init_main();        //组态王通信程序初始化
    while(1)
        {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39876;
                temp=(Weight_Shiwu/100+(Weight_Shiwu%100)*0.01);
                te=Weight_Shiwu;
                //显示当前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
            LCD1602_write_word("g");
                        Delay_ms(1000);
                printf("%.3f\r\n", temp);
                printf("%.3f\r\n", te);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Delay_ms(10);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Delay_ms(2);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Delay_ms(2);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发送数据函数;目前加了发送数据函数及中断之后 LCD会显示 WIGHT = 0.0000KG但是压称重传感器 LCD显示还是0没有变化 电机在一直转。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     SBUF =dat;
//     while(!TI);
//     TI = 0;
//}

/*********************************************************

  串行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
//   switch(buf)
//   {
//      case '!':  senddata(buf);break; //接受到1,发送字符'T'给计算机
//      case '?':  senddata(buf);break;//接受到2,发送字符'X'给计算机
//      default:    senddata('X');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将其发送给计算机
//   }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
//推料电机
//****************************************************

void zhongliangjiance()  /*重量检测*/
{
        if(Weight_Shiwu <=3000)/* 需要推料,单位为g*/
                KZW='a';
        if(Weight_Shiwu >3000)/* 无需推料 */
                KZW='b';
}

void TL()
{
   EN4=1;         //推料,电机运转
}
void BT()
{
   EN4=0;         //不推料
}

void motor4()
{
while(1)
    {
      zhongliangjiance();
                        TL();
                        Delay_ms(5);

                BT();
                        Delay_ms(5);

                        temp =KZW;
                                Delay_ms(2);

       if(count<16)
       {
         RXDdata[count]=KZW;
         count++;
                 if(count>1)
                         playflag=1;
             }
                                         Delay_ms(5);
      play();

    }

}

//void motor4()
//{
////        u8 i;
////        EN4=0;
//        if(Weight_Shiwu >= 1000)
//        {
//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写在第二行
//          LCD1602_write_word("A");
//        }
//        else
//        {
////                if(Weight_Shiwu==0)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写在第二行
////                LCD1602_write_word("B");
////                else if(Weight_Shiwu<500)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写在第二行
//                LCD1602_write_word("C");
//                Display_Weight();
//        }
//    EN4 = (3<=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7);
//
//}

//void tuiliaodianji()
//{
//        EN4 = 0;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        if (Weight_Shiwu <=50)
//        {
//                u8 i;
//        for (i=0;i<100;i++)
//                {
//             EN4 = 1;
//                        //LCD1602_write_word("A");

//                   Delay_ms(3000);
//                }
//         if (Weight_Shiwu >=50)
//                   EN4 = 0 ;
//        }
//   else
//         {
//          EN4 = 0 ;
//        // LCD1602_write_word("B");

//         }
//
//}

//void ShowChar()
//{
// //{static bit Run_Flag;
//   if (Weight_Shiwu <= 1)
//  {
//   //     u8 i;
//     //                   if(!Run_Flag)
//                //    {
//    //    for (i=0; i<100; i++)
//      //  {
//           // EN4 = 1;
//                        LCD_Init();
//    LCD1602_ShowChar(2,3,"A");

//         Delay_ms(3000);
//     }
//  //      if (Weight_Shiwu >=50)
//         //EN4 = 0 ;
//              //                  Run_Flag = 1;
//   //                     }
//   // }
//   else
//  {
//   //  EN4 = 0 ;
//                LCD_Init();
//      LCD1602_ShowChar(2,3,"B");
//            //             Run_Flag = 0;
//  }
////}

网友A:
没注释,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启,什么时侯想停
纯推理一下
void tuiliaodianji()
{static bit Run_Flag;
    if (Weight_Shiwu <=50)
    {
        u8 i;
                        if(!Run_Flag)
                        {
        for (i=0; i<100; i++)
        {
            EN4 = 1;
            //LCD1602_write_word("A");

            Delay_ms(3000);
        }
        //if (Weight_Shiwu >=50)
        //    EN4 = 0 ;
                                Run_Flag = 1;
                        }
    }
    else
    {
        EN4 = 0 ;
        // LCD1602_write_word("B");
                                Run_Flag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释,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启,什么时侯想停
纯推理一下

您好 是想在称重传感器显示比如3kg时开始运转 显示7kg时电机停

网友B:
代码中,重量检测的IF语句被注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想在称重传感器显示比如3kg时开始运转 显示7kg时电机停

void tuiliaodianji()
{
    EN4 = (3<=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7);
        //不知道是高电平启动还是低电平启动,就当是高电平启动吧
        //不知道是Weight_Shiwu的单位是什么,就当是kg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中,重量检测的IF语句被注释了。

您好,取消注释还是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uiliaodianji()
{
    EN4 = (3

您好 ,编译没问题但是还是 没有在3kg时开始转 电机还是一直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编译没问题但是还是 没有在3kg时开始转 电机还是一直再转

把你改好的代码放上来吧~
再加一些注释,如高低电平的含意,模拟量的单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改好的代码放上来吧~
再加一些注释,如高低电平的含意,模拟量的单位等

您好 已经放上去啦,麻烦您帮忙看看,谢谢您。

网友C(2022-03-17):
引用 网友A:
没注释,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启,什么时侯想停
纯推理一下

代码中,重量检测的IF语句被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