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3A单片机eeprom 24C02-24C64数据抄写程序求助

楼主(2021-09-06):
   网上找的,PIC16F873A单片机eeprom 24C02-24C64数据抄写程序,用MPLAB IDE编译,报告一大堆错误,求助大虾帮忙看看这个汇编程序到底错在哪里?程序如下:
;****************I2C总线EPROM数据抄写程序*******************
TRISB       EQU          86H              ;
PORTB       EQU          06H              ;
        #DEFINE     SDA1      PORTB,2     ;
        #DEFINE     SDA2      PORTB,3     ;
        #DEFINE     SCL      PORTB,1     ;
        #DEFINE     SDAIO1    TRISB,2     ;
        #DEFINE     SDAIO2    TRISB,3     ;
        #DEFINE     SCLIO    TRISB,1     ;
TXBUF       EQU         20H              ;
RXBUF       EQU         21H              ;
BCOUNT      EQU         22H              ;
LDZJCQ      EQU         23H              ;
HGZJCQ      EQU         24H              ;
TRISD       EQU         88H              ;
PORTD       EQU         08H              ;
TRISE       EQU         89H              ;
PORTE       EQU         09H              ;
ADCON1      EQU         9FH              ;
STATUS      EQU         03H              ;
Z           EQU          2               ;
RP0         EQU          5               ;
RP1         EQU          6               ;
W           EQU          0               ;
F           EQU          1               ;
C           EQU          0               ;
;*******************************************
                    BCF      STATUS,RP1  ;
                    BSF      STATUS,RP0  ;
                    MOVLW    0x3F        ;
                    MOVWF    TRISD       ;
                    MOVLW    0x06    ;
                    MOVWF    ADCON1      ;
                    CLRF     TRISE       ;
                    BCF      STATUS,RP0  ;
                    MOVLW    0x00        ;
                    MOVWF    PORTD       ;
                    MOVLW    0x00        ;
                    MOVWF    PORTE       ;
                    MOVLW    0x00        ;
                    MOVWF    PORTB       ;
                    CLRF     LDZJCQ      ;
                    CLRF     HGZJCQ      ;
ROMSJ               CLRF     RXBUF       ;
                    CLRF     TXBUF       ;
                    CALL     DCZZCX      ;
                    CALL     XCZZCX      ;
                    BSF      PORTE,0     ;
JCEEP2ROM           BTFSC    PORTD,0     ;
                    GOTO     C02JCOK     ;
                    BTFSC    PORTD,1     ;
                    GOTO     C04JCOK     ;
                    BTFSC    PORTD,2     ;
                    GOTO     C08JCOK     ;
                    BTFSC    PORTD,3     ;
                    GOTO     C16JCOK     ;
                    BTFSC    PORTD,4     ;
                    GOTO     C32JCOK     ;
                    BTFSC    PORTD,5     ;
                    GOTO     C64JCOK     ;
                    BSF      PORTE,2     ;
                    GOTO     JCEEP2ROM    ;
C02JCOK             BCF      PORTE,2      ;
                    MOVLW    11111111B    ;
                    XORWF    LD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04JCOK             BCF      PORTE,2      ;
                    XORWF    HG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HGZJCQ,10000000B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08JCOK             BCF      PORTE,2      ;
                    MOVLW    11111111B    ;
                    XORWF    LD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08HJCOK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08HJCOK            MOVLW    11000000B    ;
                    XORWF    HG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HGZJCQ,1000000B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16JCOK             BCF      PORTE,2      ;
                    MOVLW    11111111B    ;
                    XORWF    LD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16HJCOK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16HJCOK            MOVLW    11100000B    ;
                    XORWF    HG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HGZJCQ,100000B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32JCOK             BCF      PORTE,2      ;
                    MOVLW    11111111B    ;
                    XORWF    LD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32HJCOK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32HJCOK            MOVLW    11110000B    ;
                    XORWF    HG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HGZJCQ,10000B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64JCOK             BCF      PORTE,2      ;
                    MOVLW    11111111B    ;
                    XORWF    LD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64HJCOK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C64HJCOK            MOVLW    11111000B    ;
                    XORWF    HGZJCQ,0     ;
                    BTFSC    STATUS,Z     ;
                    GOTO     CXEEP2ROMOK  ;
                    INCF     HGZJCQ,1000B ;
                    INCF     LDZJCQ,1     ;
                    GOTO     ROMSJ        ;
;*******************************************************
CXEEP2ROMOK         BCF      PORTE,0      ;
                    BSF      PORTE,1      ;
                    GOTO     CXEEP2ROMOK  ;
;*************************************
DCZZCX              CALL     DI2CSTAR     ;
DXFQD               MOVLW    0xA0          ;
                    MOVWF    TXBUF        ;
                    CALL     DCZFSQJDZ    ;
                    CALL     DMPYDJC      ;
                    BTFSS    STATUS,C     ;
                    GOTO     MPYYD        ;
                    BSF      PORTD,6      ;
                    GOTO     DXFQD        ;
MPYYD               BCF      PORTD,6      ;
MPYYD2              BCF      PORTD,6      ;
MPYYD3              BCF      PORTD,6      ;
DMP1ZJ              CALL     DRDBYT       ;
                    CALL     DMNACK       ;
DMPJS               CALL     DI2CSTOP     ;
                    RETURN                   ;
;***********************************
DI2CSTAR     BSF         STATUS,RP0
            BCF         SDAIO1
            BCF         SCLIO
            BCF         STATUS,RP0
            BSF         SDA1
            BSF         SCL
            BCF         SDA1         ;
            BCF         SCL
            RETURN                   ;
;*******************************************
DCZFSQJDZ   MOVLW       8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1
            BCF         STATUS,RP0
DFQD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DFQDWR1
            BCF         SDA1         ;
            BCF         TXBUF,0
            BSF         SCL
            BCF         SCL
            GOTO        DFQDDONE32
DFQDWR1     BSF         SDA1        ;
            BSF         TXBUF,0
            BSF         SCL
            BCF         SCL
            BCF         SDA1
DFQD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DFQDWLP
            RETURN                   ;
;******************************************************
DMNACK      BSF         SDA1
            BSF         STATUS,RP0
            BCF         SDAIO1
            BCF         STATUS,RP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1
            RETURN                   ;
;*******************************************
DI2CSTOP    BCF         SDA1
            BSF         STATUS,RP0
            BCF         SDAIO1
            BCF         STATUS,RP0
            BSF         SCL
            NOP
            NOP
            BSF         SDA1         ;
            NOP
            NOP
            RETURN                   ;
;***********************************************************
XCZZCX              CALL     XI2CSTAR     ;
XXFQD               MOVLW    0xA0         ;
                    MOVWF    TXBUF        ;
                    CALL     XCZFSQJDZ    ;
                    CALL     XMPYDJC      ;
                    BTFSS    STATUS,C     ;
                    GOTO     XMPYYD       ;
                    BSF      PORTD,7      ;
                    GOTO     XXFQD        ;
XMPYYD              BCF      PORTD,7      ;
XFEEPOROMDYDZ       CALL     XEEP2ROMDZJC ;
                    MOVLW    LDZJCQ       ;
                    MOVWF    TXBUF        ;
                    CALL     XCZFSQJDZ    ;
                    CALL     XMPYDJC      ;
                    BTFSS    STATUS,C     ;
                    GOTO     XMPYYD2      ;
                    BSF      PORTD,7      ;
                    GOTO     XFEEPOROMDYDZ ;
XMPYYD2             BCF      PORTD,7      ;
CXSJFS              MOVWF    RXBUF        ;
                    MOVWF    TXBUF        ;
                    CALL     XCZFSQJDZ    ;
                    CALL     XMPYDJC      ;
                    BTFSS    STATUS,C     ;
                    GOTO     XMPYYD3      ;
                    BSF      PORTD,7      ;
                    GOTO     CXSJFS       ;
XMPYYD3             BCF      PORTD,7      ;
                    CALL     XI2CSTOP     ;
                    RETURN                   ;
;*************************************************
XI2CSTAR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CLIO
            BCF         STATUS,RP0
            BSF         SDA2
            BSF         SCL
            NOP
            NOP
            BCF         SDA2         ;
            NOP
            NOP
            BCF         SCL
            RETURN                   ;
;*******************************************
XCZFSQJDZ   MOVLW       8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XFQD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XFQDWR1
            BCF         SDA2         ;
            BC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GOTO        XFQDDONE32
XFQDWR1     BSF         SDA2        ;
            BS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2
XFQD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XFQDWLP
            RETURN                   ;
;*************************************************
XEEP2ROMDZJC        BTFSC    PORTD,0     ;
                    GOTO     XC02JC     ;
                    BTFSC    PORTD,1     ;
                    GOTO     XC04JC     ;
                    BTFSC    PORTD,2     ;
                    GOTO     XC08JC     ;
                    BTFSC    PORTD,3     ;
                    GOTO     XC16JC     ;
                    BTFSC    PORTD,4     ;
                    GOTO     XC32JC     ;
                    BTFSC    PORTD,5     ;
                    GOTO     XC64JC     ;
                    BSF      PORTE,2     ;
                    GOTO     XEEP2ROMDZJC    ;
XC02JC              BCF      PORTE,2      ;
                    RETURN
XC04JC      BCF      PORTE,2      ;
            MOVLW       HGZJCQ    ;
            MOVWF       TXBUF     ;
            MOVLW       1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XHG04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XHG04WR1
            BCF         SDA2         ;
            BC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GOTO        XHG04DONE32
XHG04WR1    BSF         SDA2         ;
            BS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2
XHG04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XHG04WLP
            RETURN
XC08JC      BCF      PORTE,2      ;
            MOVLW       HGZJCQ    ;
            MOVWF       TXBUF     ;
            MOVLW       2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XHG08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XHG08WR1
            BCF         SDA2         ;
            BC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GOTO        XHG08DONE32
XHG08WR1    BSF         SDA2         ;
            BS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2
XHG08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XHG08WLP
            RETURN
XC16JC      BCF         PORTE,2      ;
            MOVLW       HGZJCQ    ;
            MOVWF       TXBUF     ;
            MOVLW       3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XC32JC      BCF         PORTE,2      ;
            MOVLW       HGZJCQ    ;
            MOVWF       TXBUF     ;
            MOVLW       4
            MOVWF       BCOUNT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XHG32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XHG32WR1
            BCF         SDA2         ;
            BC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GOTO        XHG32DONE32
XHG32WR1    BSF         SDA2         ;
            BS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2
XHG32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XHG32WLP
            RETURN
XHG64WLP    RLF         TXBUF,F
            BTFSC       STATUS,C
            GOTO        XHG64WR1
            BCF         SDA2         ;
            BC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GOTO        XHG64DONE32
XHG64WR1    BSF         SDA2         ;
            BSF         TXBUF,0
            BSF         SCL
            NOP
            NOP
            BCF         SCL
            BCF         SDA2
XHG64DONE32 DECFSZ      BCOUNT,F    ;
            GOTO        XHG64WLP
            RETURN                   ;
;*******************************************
XI2CSTOP    BCF         SDA2
            BSF         STATUS,RP0
            BCF         SDAIO2
            BCF         STATUS,RP0
            BSF         SCL
            NOP
            NOP
            BSF         SDA2         ;
            NOP
            NOP
            RETURN                   ;
            END
;***************程序结束***********************

网友A:
学PIC的本来就少,你还是用汇编的,而且一个汉字注释都没有,你觉得别人能看明白?
这是我以前写的24C02的验证程序,已经在开发板上实际验证过的,你对比一下吧
我已经好久没有用PIC汇编了,指令都快忘记完了

    #include <p16f877a.inc>        ;包含了PIC16F877A的寄存器声称文件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FF & _BOREN_ON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配置设置生成的代码

    CBLOCK  020H                ;定义连续变量
    COUNT                        ;计数用的
    DEL1                        ;用在延时子程序中
    DEL2                        ;用在延时子程序中
    DEL3                        ;
    DISP_ADDR                        ;显示地址用寄存器
    DISP_DATA                        ;显示数据用寄存器
    LED_1                        ;七段码的个位
    LED_10                        ;七段码的十位
    LED_100                        ;七段码的百位
    DIV_DATA                        ;除法用寄存器
    DATA_BUF                        ;数据写入和读出用的缓冲器
    SESHI                        ;测试用寄存器
    ENDC                        ;结束定义
#define    S1        PORTB,0                ;按置S1
#define    S2        PORTB,1                ;按置S2
#define    S3        PORTB,2                ;按置S3
#define           COM0        PORTD,0                ;
#define           COM1        PORTD,1                ;
#define           COM2        PORTD,2                ;
#define           COM3        PORTD,3                ;定义几个显示的RA端口
#define            CY        STATUS,0        ;C为标志位,减法有借位=0,无借位=1
#define            SCL        PORTD,4                ;时钟信号线
#define            SDA        PORTD,7                ;数据信号线
#define            SDA_C   TRISD,7        ;数据方向控制寄存器

        ORG        00H                ;
        NOP                        ;这条指令是仿真要有的
        GOTO        MAIN                ;跳过中断子程序
        ORG        020H                ;
MAIN        BSF        STATUS,RP0        ;RP0=1,RP1=0,指令选择BANK1
        BCF        STATUS,RP1        ;
;===============================================================================
;以下是针对BANK1的操作==========================================================
        MOVLW   0FFH                ;
        MOVWF        TRISB                ;PORTB        作为输入
        BCF        OPTION_REG,7        ;启用RB的上拉电阻
        BCF        INTCON,3        ;
        MOVLW        00H                ;
        MOVWF        TRISC                ;PORTC        作为输出-数据
        MOVWF        TRISD                ;PORTD        作为输出-位选
        CLRF        TRISE                ;RD工作于正常的IO模式
;以下是针对BANK0的操作==========================================================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CLRF        PORTC                ;
        CLRF        PORTD
;===============================================================================
        MOVLW        D'123'                ;默认数据是000
        MOVWF        DISP_DATA
        MOVLW        D'8'                ;默认地址是0
        MOVWF        DISP_ADDR
;===============================================================================
LOOP        BTFSS        S1        ;按键1是1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CALL        S1_DISP        ;调用S1处理程序
        BTFSS        S2        ;S2没有按下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CALL        S2_DISP        ;按下就调用S2处理子程序
        BTFSS        S3        ;S3没有按下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CALL        S3_DISP        ;按下就中用S3处理子程序
        CALL        DISPLAY        ;显示
        GOTO        LOOP        ;主程序在这循环
;===============================================================================
READ_DATA;读出一个字节----------------------------------------------------------
        BCF        SCL            ;
        BSF        SDA            ;SDA1
        BSF        SCL            ;            1
        BCF        SDA            ;SDA1>>0,起始信号
        BCF        SCL            ;
        ;-----------------------------------------------------------------------
        MOVLW        0A0H            ;0A0H为写命令,完整的输入8个位的地址
        CALL        WRITE_BYTE  ;写入"写"模式指令
        MOVFW        DISP_ADDR   ;写入地址
        CALL        WRITE_BYTE  ;
        ;-----------------------------------------------------------------------
        BCF        SCL            ;
        BSF        SDA            ;SDA1
        BSF        SCL            ;
        BCF        SDA            ;SDA1>>0,起始信号
        BCF        SCL            ;
        ;-----------------------------------------------------------------------
        MOVLW        0A1H            ;0A1H为读命令,完整的输入8个位的地址
        CALL        WRITE_BYTE  ;写入"写"模式指令
        CALL        READ_BYTE   ;读出一个字节
        MOVWF        DISP_DATA
        ;-----------------------------------------------------------------------
        BCF        SCL            ;
        BCF        SDA            ;SDA0
        BSF        SCL            ;
        BSF        SDA            ;SDA0>>1,停止信号
        BCF        SCL            ;
        BCF        SDA
        RETURN
;===============================================================================
WRITE_DATA;写入一个字节---------------------------------------------------------
        BCF        SCL            ;
        BSF        SDA            ;SDA1
        BSF        SCL            ;            1
        BCF        SDA            ;SDA1>>0,起始信号
        BCF        SCL            ;
        ;-----------------------------------------------------------------------
        MOVLW        0A0H            ;0A0H为写命令,完整的输入8个位的地址
        CALL        WRITE_BYTE  ;写入"写"模式指令
        MOVFW        DISP_ADDR   ;写入地址
        CALL        WRITE_BYTE  ;
        MOVFW        DISP_DATA
        CALL        WRITE_BYTE
;-----------------------------------------------------------------------
        BCF        SCL            ;
        BCF        SDA            ;SDA0
        BSF        SCL            ;
        BSF        SDA            ;SDA0>>1,停止信号
        BCF        SCL            ;
        BCF        SDA
        RETURN
;===============================================================================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处理程序***************************************************
            BSF                STATUS,RP0  ;选择BANK1
            BSF                SDA_C            ;SDA作为输入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MOVLW        D'8'
            MOVWF        COUNT            ;要读出的字节是8
            BCF                SCL            ;时钟0
R_B_LOOP    BCF                CY            ;
            BSF                SCL            ;时钟上升沿
            BTFSC        SDA            ;是0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BSF                CY            ;是1,置位缓冲器的0位
            RLF                DATA_BUF,F  ;左移一次,从最高位开始读出
            BCF                SCL            ;时钟下降
            DECFSZ        COUNT,F            ;检测是否完成了8个字节
            GOTO        R_B_LOOP    ;
            MOVFW        DATA_BUF    ;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W
            BSF                STATUS,RP0  ;选择BANK1
            BCF                SDA_C            ;SDA作为输出
            BSF                SDA            ;
            BSF                SCL            ;
            BCF                SCL            ;
            BCF                SDA            ;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RETURN
;===============================================================================
WRITE_BYTE;写入一个字节*********************************************************
            BSF                STATUS,RP0  ;选择BANK1
            BCF                SDA_C            ;SDA作为输出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MOVWF        DATA_BUF    ;
            MOVLW        D'8'            ;
            MOVWF        COUNT            ;
            BCF                SCL            ;时钟0
W_B_LOOP    BCF                SDA            ;清除输出线
            BTFSC        DATA_BUF,7  ;最高位如果是0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BSF                SDA            ;最高位是1,置位D_I
            CALL        DELAY_5MS   ;延时5mS
            BSF                SCL            ;时钟上升
            CALL        DELAY_5MS
            BCF                SCL            ;时钟下降
            CALL        DELAY_5MS
            RLF                DATA_BUF,F  ;左移一次,
            DECFSZ        COUNT,F            ;检测是否传送完成8个字节
            GOTO        W_B_LOOP    ;没有,跳去循环
            ;应答---------------------------------------------------------------
            BSF                SDA
            BSF                STATUS,RP0  ;选择BANK1
            BSF                SDA_C            ;SDA作为输入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BSF                SCL            ;
            CALL        DELAY_5MS   ;延时5mS
            BTFSC        SDA            ;SDA为0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GOTO        $-1            ;SDA为1,跳动循环
            BSF                STATUS,RP0  ;选择BANK1
            BCF                SDA_C            ;SDA作为输出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BCF                SCL            ;
            BCF                SDA
RETURN
;===============================================================================
;按一下,数据显示就加1
S1_DISP;S1处理程序**************************************************************
            BTFSS        S1
            GOTO        $-1
            INCF        DISP_DATA,F ;数据加1,保存到F
            CALL        WRITE_DATA  ;写入数据
            CALL        DELAY_5MS
            CALL        READ_DATA   ;再读出数据
RETURN
;===============================================================================
S2_DISP;S2处理程序**************************************************************
            BTFSS        S2
            GOTO        $-1
            DECF        DISP_DATA,F ;数据减1,保存到F
            CALL        WRITE_DATA  ;写入数据
            CALL        DELAY_5MS
            CALL        READ_DATA   ;再读出数据
RETURN
;===============================================================================
;按一下,地址就加1,最大显示到9
S3_DISP        ;S2处理程序*************************************************************
            BTFSS        S3
            GOTO        $-1
            INCF        DISP_ADDR,F        ;地址的值加1
            MOVLW        D'10'                ;10传送到W
            SUBWF        DISP_ADDR,W        ;地址-W,结果保存到W
            BTFSC        CY                ;c进位为1,地址的值就是大于等于9了
            CLRF        DISP_ADDR        ;地址清零
            CALL        READ_DATA        ;再读出数据
RETURN
;===============================================================================
;显示程序***********************************************************************
DISPLAY            BCF                STATUS,RP0  ;选择BANK0
            CLRF        LED_1
            CLRF        LED_10
            CLRF        LED_100
;除法部分-----------------------------------------------------------------------
            MOVFW        DISP_DATA   ;送显示数据到W
DIV_100            MOVWF        DIV_DATA    ;W的值保存到寄存器
            MOVLW        D'100'            ;W等于100
            SUBWF        DIV_DATA,W  ;数据减去100,结果保存在W
            BTFSS        STATUS,C    ;C是1就跳过下一条指令,C=1,F就是大,还可以再减法
            GOTO        DIV_10            ;C=0,F已经小于100,跳转到减10
            INCF        LED_100,F   ;F大,百位加1
            GOTO        DIV_100            ;再去减一次
;-------------------------------------------------------------------------------
DIV_10            MOVLW        D'10'            ;W等于10
            SUBWF        DIV_DATA,W  ;DIV_DATRA-10=
            BTFSS        STATUS,C    ;C=1,DIV_DATA就比W大
            GOTO        DIV_1            ;
            INCF        LED_10,F    ;
            MOVWF        DIV_DATA    ;W数据保存到寄存器
            GOTO        DIV_10            ;
;-------------------------------------------------------------------------------
DIV_1            MOVFW        DIV_DATA
            MOVWF        LED_1
;显示部分-----------------------------------------------------------------------
            MOVFW        LED_1            ;数据送到W
            CALL        TAB_LED            ;查表
            MOVWF        PORTC            ;W送到端口
            BCF                COM0            ;低电平,亮灯
            CALL        DELAY_5MS   ;延时5mS
            BSF                COM0            ;高电平,关灯
        ;-----------------------------------------------------------------------
            MOVFW        LED_10            ;
            CALL        TAB_LED            ;查表
            MOVWF        PORTC            ;
            BCF                COM1            ;
            CALL        DELAY_5MS   ;
            BSF                COM1            ;
        ;-----------------------------------------------------------------------
            MOVFW        LED_100            ;
            CALL        TAB_LED            ;查表
            MOVWF        PORTC            ;
            BCF                COM2            ;
            CALL        DELAY_5MS   ;
            BSF                COM2            ;
        ;-----------------------------------------------------------------------
            MOVFW        DISP_ADDR   ;显示地址
            CALL        TAB_LED            ;查表
            MOVWF        PORTC            ;
            BCF                COM3            ;
            CALL        DELAY_5MS   ;
            BSF                COM3            ;
        ;-----------------------------------------------------------------------
RETURN                                    ;
;===============================================================================
;5mS延时程序********************************************************************
DELAY_5MS   MOVLW        3H
            MOVWF        DEL3
            MOVLW        D'2'            ;
            MOVWF        DEL1            ;
LOOP_5MS1   MOVLW        D'1'            ;
            MOVWF        DEL2            ;
LOOP_5MS2   DECFSZ        DEL2,F            ;
            GOTO        LOOP_5MS2   ;100x2=200uS
            DECFSZ        DEL1,F            ;
            GOTO        LOOP_5MS1   ;
            DECFSZ        DEL3
            GOTO        LOOP_5MS1   ;
RETURN                                    ;
;===============================================================================
;BCD码的表**********************************************************************
TAB_LED
            ADDWF        PCL,F        ;把W的内容叠加到PCL程序计数器上
            RETLW        0FCH        ;0
            RETLW        060H        ;1
            RETLW        0DAH        ;2
            RETLW        0F2H        ;3
            RETLW        066H        ;4
            RETLW        0B6H        ;5
            RETLW        0BEH        ;6
            RETLW        0E0H        ;7
            RETLW        0FEH        ;8
            RETLW        0F6H        ;9
            END

网友B:
代码不全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
经过排查发现,有三个调用,标号栏里没有,如下:
142.          CALL DMPYDJC
          ...................
150.   DMP1ZJ CALL DRDBYT
          ..................
214.          CALL XMPYDJC;

而MPYYD2、 MPYYD3、DMP1ZJ、DMPJS这几个标号无任何调用,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148.   MPYYD2 BCF PORTD,6
149.   MPYYD3 BCF PORTD,6
150.   DMP1ZJ CALL DRDBYT
151.         CALL DMNACK
152.   DMPJS CALL DI2CSTOP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PIC的本来就少,你还是用汇编的,而且一个汉字注释都没有,你觉得别人能看明白?
这是我以前写的24C02的验证 ...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最近在写E2PROM复制器的程序,就是将两个24C32,将其中一个里面的数据,通过单片机复制到另一个里面去,可总是写不好,思路一直混乱。请大神给指点个好的思路,按您的思路,我在重新写程序。

网友C:
怎么还在用汇编,我已经全忘完了,只会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在用汇编,我已经全忘完了,只会C了

要提高编程能力,汇编是必须要学会的, 可以平时不用, 但必须要会, debug的时候,有问题,看一眼编译出来的汇编,立马就能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会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然后,C语言里不好控制的时序问题,进到汇编跟砍瓜切菜一样。
程序主体都用C, 有些地方(尤其是涉及底层操作的地方)用点汇编,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网友E:
我给你来个 C 程序试试

#include <pic.h>           //调用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根据选项,配置字应该如下所示:
//__CONFIG(HS&WRTEN&WDTDIS&BOREN&PWRTDIS&UNPROTECT&DUNPROT&DEBUGDIS&LVPDIS);

//实际使用中,这样太麻烦,对于默认选项,我们将其忽略掉:
__CONFIG(HS&WDTDIS&LVPDIS);

//---------------------------------------
//1602液晶相关I/O设置
#define E   RB3            //1602液晶的E脚接在RB3口上
#define RW  RB4            //1602液晶的RW脚接在RB4口上
#define RS  RB5            //1602液晶的RS脚接在RB5口上
//---------------------------------------

//---------------------------------------
//软件模拟IIC相关I/O设置
#define SCL   RC3      //AT24C02的 SCL 引脚接于单片机的RC3引脚上
#define SDA   RC4      //AT24C02的 SDA 引脚接于单片机的RC4引脚上
//---------------------------------------

//---------------------------------------
//1602液晶寄存器设置
unsigned char DISbuf;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暂存1602要显示的内容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k;      //定义一个8位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for(k=0;k<50;k++);    //延时约50微秒
}

void IICstart(void)
{
     SDA=1;                //先将SDA=1,以准备在SCL=1时,将SDA=0
     SCL=1;                //时钟总线拉高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SDA=0;                //SCL=1时,将SDA拉低即产生启动信号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SCL=0;                //将SCL=0,完成启动信号操作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

void IICstop(void)
{
     SDA=0;                //先将SDA=0,以准备在SCL=1时,将SDA=1
     SCL=1;                //时钟总线拉高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SDA=1;                //SCL=1时,将SDA拉高即产生停止信号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SCL=0;                //将SCL=0,完成启动信号操作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略作延时
}

void Write1Byte(unsigned char Buf1)
{
     unsigned char k;      //1个字节要分8次写入,需要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计数
     for(k=0;k<8;k++)      //做一个8次的循环,每次写入1位,需要写8次
     {
         if(Buf1&0x80)     //从最高位开始写
         {
             SDA=1;        //如果欲写入数据为1,就将数据线置1
         }
         else
         {
             SDA=0;        //如果欲写入数据为0,就将数据线写0
         }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SCL=1;            //时钟线做一个上升沿,将一位数据写入
         Buf1=Buf1<<1;     //数据左移一位,将下次要写入的位数据移到最高位
         asm("NOP");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以准备通过上升沿将数据写入
         asm("NOP");       //略做延时
     }
     TRISC4=1;             //将RC4(SDA)设置为输入状态
     asm("NOP");           //略做延时
     SCL=1;                //将SCL=1,做个上升沿准备读应答信号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结束应答信号读操作
     TRISC4=0;             //将RC4(SDA)恢复为输出状态
}

unsigned char Read1Byte(void)
{
     unsigned char k;      //1个字节要分8次读出,需要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计数
     unsigned char t=0;    //定义一个寄存器用保存读出数据
     TRISC4=1;             //将RC4(SDA)设置为输入状态
     for(k=0;k<8;k++)      //做一个8次的循环,每次读入1位,需要读8次
     {
         t=t<<1;           //数据左移一位,空出最低位以准备保存读入的一位数据
         SCL=1;            //将SCL=1,做个上升沿准备读一位数据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if(SDA==1)        //读一位数据,并判断
         {
             t=t|0x01;     //如果读入数据为1,就将接收缓冲区最低一位置1
         }
         else
         {
             t=t&0xfe;     //如果读入数据为0,就将接收缓冲区最低一位写0
         }
         SCL=0;            //SCL恢复为0,结束一位数据读操作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
     TRISC4=0;             //将RC4(SDA)恢复为输出状态
     return t;             //将读入的一个字节返回
}

void WriteAT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buf)
{                          //直接调用本函数即可对AT24C02的Address地址写Databuf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A0);      //发送AT24C02的器件地址和写信号

    Write1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1Byte(Databuf);   //发送数据

    IICstop();             //产生IIC停止信号
}

unsigned ReadAT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直接调用本函数即可从AT24C02的Address地址读出数据返回
    unsigned char buf;     //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暂存读出的数据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A0);      //发送AT24C02的器件地址和写信号

    Write1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A1);      //发送AT24C02的器件地址和读信号

    buf=Read1Byte();//读一个字节数据

    IICstop();             //产生IIC停止信号

    return(buf);           //将读出数据返回
}

void Delay1602(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定义一个16位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for(k=0;k<t;k++);    //延时
}

void LCD1602_busy(void)
{
     TRISD7=1;            //将RD7口设置为输入口,为读做准备
     RS=0;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RD7读入
     RW=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RD7读入
     E=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RD7读入
     while(RD7==1);       //由RD7读入1,表示1602液晶忙,需要等待
     E=0;                 //读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TRISD7=0;            //将RD7口设置为输出口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ORTD=combuf;        //将命令字通过RD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asm("NOP");          //添加一个空操作,使高电平至少维持1us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LCD1602_Write_com(combuf); //调用忙检测函数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ORTD=databuf;        //将命令字通过RD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asm("NOP");          //添加一个空操作,使高电平至少维持1us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间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间
     if(y==0)             //如果是第一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80);        //将列地址写入
     else                 //如果是第二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40)|0x80); //将列地址写入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先将地址信息写入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  //再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TRISB=0B11000111;      //初始化RB7-RB0的输入输出方向
    TRISC=0B11100111;      //初始化RC7-RC0的输入输出方向
    TRISD=0B00000000;      //初始化RD7-RD0的输入输出方向
    PORTB=0B00000000;      //初始化RB7-RB0的数值
    PORTC=0B00000000;      //初始化RC7-RC0的数值
    PORTD=0B00000000;      //初始化RD7-RD0的数值

    LCD1602_init();        //调用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DISbuf=ReadAT24C02(0x18);   //从AT24C02中地址0X18读取数据
          DISbuf++;                         //读出数据+1
          WriteAT24C02(0x18,DISbuf);  //将+1后的数据保存到0X18中

        LCD1602_Disp(0,0,'-');   //-
        LCD1602_Disp(1,0,'-');   //-
        LCD1602_Disp(2,0,'A');   //A
        LCD1602_Disp(3,0,'T');   //T
        LCD1602_Disp(4,0,'2');   //2
        LCD1602_Disp(5,0,'4');   //4
        LCD1602_Disp(6,0,'C');   //C
        LCD1602_Disp(7,0,'0');   //0
        LCD1602_Disp(8,0,'2');   //2

        LCD1602_Disp(10,0,'T');  //T
        LCD1602_Disp(11,0,'E');  //E
        LCD1602_Disp(12,0,'S');  //S
        LCD1602_Disp(13,0,'T');  //T
        LCD1602_Disp(14,0,'-');   //-
        LCD1602_Disp(15,0,'-');   //-

        LCD1602_Disp(0,1,'B');   //B
        LCD1602_Disp(1,1,'o');   //o
        LCD1602_Disp(2,1,'o');   //o
        LCD1602_Disp(3,1,'t');   //t

        LCD1602_Disp(5,1,'t');   //t
        LCD1602_Disp(6,1,'i');   //i
        LCD1602_Disp(7,1,'m');   //m
        LCD1602_Disp(8,1,'e');   //e
        LCD1602_Disp(9,1,'s');   //s
        LCD1602_Disp(10,1,':');   //:

        LCD1602_Disp(12,1,DISbuf/100+0x30);            //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13,1,(DISbuf%100)/10+0x30); //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14,1,DISbuf%10+0x30);            //显示个位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