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仿真可以但是实物面包板却不行,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09-06):
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为什么我在proteus用ds1302显示实时时间仿真成功,实际用面包板却不能得到实时时间

网友A:
看我写的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89-1.html

网友B:
新手建议用买开发板。。。
电容,电阻,匹配对新手是一大难题。。。
你说的不够详细,帮不到你

网友C:
程序原素除外,一般仿真都是显示系统的实时时钟,而实物新开机是需要人工设置时钟的

网友D:
无论是DS1302还是其他型号的时间戳芯片,在proteus内跟随系统时间,实物需要手动设置。

网友E:
proteus仿真成功只能代表代码没有逻辑问题,与实际电路运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硬件。

网友F:
这个要分析代码和接线哦。proteus的DS1302获取的是电脑时间,与实物的不一样哦。第一次烧录程序需要给DS1302写入时间数据。

网友G:
仿真上没问题不代表实物上也能正常运行,楼主都没晒实物电路图问题不好找

仿真和实物差很远的。仿真不接电源,不接晶振,不接复位都能运行。
做实物找问题,找到你就学到了。给几点建议,
1,先看看程序能不能下载进去。
2,看看电阻排是不是焊反了。(我焊反过,好难拆)

网友H:
软件没问题,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建议重查下原理图。

网友I:
软件没问题,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