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IO输出方波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07):
各位大佬好。我采用高、低电平delay的方式 用IO输出方波。但调delay值,不能改变占空比,是什么原因?同样的代码。在51中是可以的。谢谢!
代码如下:
void pwmout()
{
        unsigned char i=0;
        switch(i)
        {
                case 0:
                                                DDRB = 0x0F;
                                                PORTB = 0x01; //输出高
                                                delay(2000);
                                                i=1;

                case 1:
                                                DDRB = 0x0F;
                                                PORTB = 0x00; //输出高
                                                delay(1000);
                                                i=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i=1;后面加break;i=0;后面加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i=1;后面加break;i=0;后面加break;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