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触摸弹簧时的双脚和单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07):
最近需要用到触摸弹簧,查到的资料用的单脚的,看到网上买的还有双脚的,多出来的U型脚怎么用呢

触摸弹簧

触摸弹簧

还有直筒型和喇叭型在使用的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呢
烦请大神直角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双脚的焊接后比单脚的稳定。

网友B:
单脚,占用电路板面积小,可以占用更少空间,适合做小东西。
双脚,比较牢靠,比较抗暴力,适合做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双脚的焊接后比单脚的稳定。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脚,占用电路板面积小,可以占用更少空间,适合做小东西。
双脚,比较牢靠,比较抗暴力,适合做玩具。

谢谢您,确实有防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