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滑动变阻器控制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
  我下载了论坛里一个老哥的仿真,运行后电机会转,但不显示转速,示波器也没有波形,是怎么回事,接线错误吗?麻烦各位老哥指点一下。

屏幕截图 2021-09-07

网友A(2021-09-07):
电位器这样接肯定没有作用啊,要么上拉串一个电阻,要么下拉串一个电阻,具体阻值看你ADC采集变化范围而定

网友B(2024-01-02):
没有程序怎么知道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贴源链接啊,代码都没有,没法讨论

网友B:
电位器接的没有问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