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单节锂电池输出3.3V有啥方案吗?

楼主(2021-09-07):
如题,关于单节锂电池转3.3V

网友A: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

网友B:
用HT7333,压差很小,最大只有0.3V

网友C:
你对3.3V的要求高不高? 单节锂电池,标称3.7V 实际使用中随着电量的变化在 3.4V~4.3V 之间。非常不可控。如果是给低压单片机用,其实接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宽电压的单片机直接就可以用。如果是对3.3V 要求比较高的话,好像只能先升压,再降压,哪怕号称低压差的7533,7133,在输入低于4V后也无法稳定的给出 3.3V的电压。

网友D:
用RT9013,0.25V的超低压差,我一直常用

网友E:
662K稳定3.3v输出!0.5w

网友F:
TI TPS63030 降压升压 3.3V 900mA 直流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3.3V的要求高不高? 单节锂电池,标称3.7V 实际使用中随着电量的变化在 3.4V~4.3V 之间。非常不可控。 ...

使用的ESP-12F,供电电压:3.0V-3.6V,供电电流>500mA

网友G:
spx3819_L_3_3_T_R可以

网友H:
如果对成本不是很敏感,想要电池更耐用,可以使用低静态功耗的同步降压DC-DC芯片;
最便宜的就是用LDO。

网友C:
3.0-3.6V 的话极限电压一般能到4.0V(你可以验证一下手册),如果你锂电不在线充电的话, 接一个4148就可以了,  毕竟你电流要求 >500MA  如果用7133的话,你还得扩流。

网友I:
锂电池有效电压一般是:2.8-4.2V。
低压差芯片也得0.2V,想要稳压输出3.3V的话,输入电压就是3.3+0.2=3.5V
低于3.5V就没办法稳压输出3.3V了、
我一般都是先升压5V,在降压3.3V  (两个芯片,也有一个芯片自动切换升降压的,价格略贵)。

网友J:
锂电池转3.3一般都是先升压再降压比较稳定

网友K:
直接用LDO就可以了,比如ME6201,TPS76133,HT7333,ASM1117-3.3

网友L:
电压低了升压  电压高了降压   是这个意思吗3V还是有电的   需要升压

网友M:
还有一个800mA的超低压差LDO:AME8815AEGT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