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利用单片机中断控制,根据按键次数,实现4个LED灯显示按键次数的二进制数

楼主(2021-09-07):
利用中断控制,根据按键次数,实现4个LED灯显示按键次数的二进制数,选择任意连续的四个led灯进行显示(按下一次,4个led的状态为0001,即最后一个灯亮,按下二次,四个led灯状态0010,即倒数第二个灯亮。……按下第16次重复按下第1次的显示状态,依次类推。

网友A:
4个灯,P10~P13的话, 变量temp 记录 按键次数, 然后,直接  P1 = temp; 不就好了? 没看看出有啥难的地方啊……

网友B: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比如说x,按一次按键进一次中断,x++;比如用的是51的P1.0~P1.3, 先清一下零,然后再把x赋给P1.

网友B:
51试一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i,j;
sbit NT0 = P3^2;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ms)
{
        for(i = nms;i>0;i--)
        {
                for(j = 110;j>0;j--);
        }
}
void main()
{
        EA = 1;
        EX0 = 1;
        P1 = 0xff;
        while(1);
}

void ex0_interrupt() interrupt 0
{
                if(x<16)
        {
                P1 &= 0xF0;
                P1 |= ~x;
                if(NT0 == 0)
                {
                        delay_ms(10);
                        if(NT0 == 0)
                        {
                                x= x << 1;
                                while(NT0 == 0);
                        }
                }
        }
        else x = 1;
}

网友C: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sbit P32 = P3^2;
bit INT0_Flag;
u8 delay_INT0;
u8 LED;
//External interrupt0 service routine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location at 0003H)
{
        INT0_Flag = 1;
}

void main()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while (1)
                {
                        if(INT0_Flag)
                        {
                                if(!P32)
                                {
                                        if(delay_INT0<0xFF)delay_INT0++;
                                        if(delay_INT0==250)
                                        {
                                                LED++;
                                        }
                                }else{
                                                delay_INT0 = 0;
                                                INT0_Flag = 0;
                                }
                        }
                        P1 = ~(LED & 0x0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