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程序 时间有误差,不知差在哪里?

楼主(2021-09-07):
本意是每分钟响一声,现在出了两个菜鸟搞不明白的问题:
一是第一次响声短暂,符合预期,之后的响声延长了。
二是运行几分钟后时间误差变大,它跑得快了。谢谢你的观看和指正。

#include<reg52.h>  //GTX-1C学习板,单片机STC89C52RC,晶振11.0592MHz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0=P1^0;
sbit beep=P2^3;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M1M0为0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num==1200) //1200X50ms=60000ms÷1000=60s=1分钟。
     {
       num=0;
       beep=0;
       delay(250);
       beep=1;
     }

    led0=0;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周期越短越容易调整精度
#include<reg52.h>  //GTX-1C学习板,单片机STC89C52RC,晶振11.0592MHz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s_100 10000 //+/-us_100调整计时精度
sbit led0=P1^0;
sbit beep=P2^3;
uint num;
uchar sec;
bit min;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1.0592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8位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min)
                {
                        min=0;
                        beep=0;
                        delay(250);
                        beep=1;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num++;
        if(num>=us_100)
        {
                num=0;
                led0=~led0;
                sec++;
                if(sec>=60)
                {
                        sec=0;
                        min=1;
                }
        }
}

网友B:
受中断响应速度影响,合理的程序可能影响小些也是有影响的,因此才有时钟芯片。

网友C:
提几个小建议,
1, STC89C52RC  是有 T2 定时器, 并且支持自动重载功能的。STCMCU点COM 上面有手册可以下载。用那个会准的多。
2,STC89C52RC 的T2L, T2H  支持 SFR16 的定义, 可以直接接收 双字节的赋值
3,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在51单片机很多编译器中,unsigned int 是 单字节的 等同于 unsigned char, 如果你要确保是双字节的 最好用 unsigned short num; 来声明 num变量。
最后说一下,不要把C++的很多习惯带到单片机里来, 最好用最保险的 CHAR SHORT LONG 来定义 单,双,四字节,绝对不会有歧义。INT这种 可单可双还可四的最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周期越短越容易调整精度

试过你改写的代码了,发光管隔1秒一亮,响声始终是短暂的,符合预期。时间精度也高多了,估计是不使用时钟模块所能达到的最高精度。

谢谢。稍后我去理解你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中断响应速度影响,合理的程序可能影响小些也是有影响的,因此才有时钟芯片。

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几个小建议,
1, STC89C52RC  是有 T2 定时器, 并且支持自动重载功能的。STCMCU点COM 上面有手册可以下 ...

感谢你的指导

这是我现在使用的编译器。

网友D:
尽量少用循环语句实现的软件延时,时间会被中断打乱。

网友D:
#include "STC89C5xRC.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led0 = P1 ^ 0;
sbit beep = P2 ^ 3;
void InitTimer0(){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DT_CONTR = 0x27;        //开看门狗
    while (1) {
        WDT_CONTR |= 0x10;      //看门狗喂狗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11.0592Mhz 50ms定时器中断
    static u8 ms50 = 0, sec = 0;
    TH0 = 0x4C;
    TL0 = 0x00;
    if (++ms50 >= 20) {
        ms50 = 0;
        if (++sec >= 60) {
            sec = 0;
        }
    }
    beep = !(sec == 0 && ms50 < 5);
    if (ms50 == 0 || ms50 == 10) {
        led0 = !led0;
    }
}

网友E:
定时器可以这么用,但你的代码本身就是错误的
if(num==1200); num是全局变量,而且是在中断中增加的,随时会变的
如果是在比较if(num==1200)的过程中num的值刚好增加
而且,你之后有代码又有延时,不知道延时不多长,但定时器可是自动加载工作的,num的值是一直在变化的
错过了if(num==1200),比如大于,那就是会一直加到65535然后,归零之后再加....
你可以改成if(num>=1200)试一下
下面的延时改动一下,它会影响闪灯的时间

楼主:
我下载了原本没有的“STC89C5xRC.H”,之后试过你改写的代码,精度更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可以这么用,但你的代码本身就是错误的
if(num==1200); num是全局变量,而且是在中断中增加的,随时会 ...

谢谢!稍后我修改代码再试。

网友F:
delay(250);这句完全多余,if(num==1200)本身就是延迟的意思。

网友G:
你这个同时用代码延时和中断延时肯定会有误差的,因为当中断到来时,delay语句必定会因为中断停止自加的。每来一次中断delay语句那里就会停止一次,久而久之,蜂鸣器响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网友H:
可能程序自身有延迟

网友I(2021-10-11):
50Ms初值50000*11.0592/12=46080你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