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低功耗和主频

楼主(2021-09-07):
小于多少属于低功耗

主频大于多少属于运算能力较强呢

普通的消费电子来说

网友A:
关机,功耗最低, 晶振停摆次之, 晶振降速再次之,  这是站在单片机自身立场上。如果整个电路的话,关闭输入输出才是降低功耗的关键,随便点亮一个LED都比单片机自身功耗大。
所以,低功耗一般都是指待机状态,那么合理应用外部唤醒,干完活就关机,是最低功耗了。

网友B:
每个CPU都有专门的指令进入低功耗模式,进入低功耗前最好是关闭CPU的外围,设置唤醒模式,但是最好是选择低功耗的CPU,例如 stm32的L系列,最低可以做到4UA;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