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红外小车急停程序 求思路

楼主(2021-09-07):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求助各位前辈不懂    8g1k08a的ad和寄存器甚至之前没用过
想做个小车的急停程序
红外接收管通过运放连到单片机的5.4脚(adc4)
按键(P5.5)长按1s可以记录当前的急停距离  也就是采集到的当前电压保存并且断电上电也能记录只有再次长按按键才可以删除重新记录
然后实时采集的不断与这个记录值比较只有当大于等于时oc(P3.3)输出高电平同时小灯(P3.2)也点亮

网友A:
此程序为基础构架,需经调试完善。硬件简化图,设计的好可以去掉前置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程序为基础构架,需经调试完善。硬件简化图,设计的好可以去掉前置运放。

太厉害了哥,

楼主:
小车急停pcb

楼主:
小车板pdf

新建文件夹 (5).zip

网友B:
急停是啥,是检测障碍后自动停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是啥,是检测障碍后自动停止吗。

对的检测到距离过近后输出高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