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输出容易受到干扰啊,如何解决?

楼主:
图中是拿开关当红外接收头。实际电路中用的是STC15W的单片机在面包板上进行的测试,用PCA模块1输出一路8位PWM来进行对12V的LED调光。现碰到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在面包板上测试,面包板放在木制桌板上,LED灯点亮的时候,手碰到面包板旁边的桌面上都会使LED闪烁。手移开又正常

调光从0到255调光,调光调到暗的时候会闪烁。是因为频率还不够高吗。没有用延时函数

网友A(2021-09-07):
74HC 系列CMOS芯片对静电敏感,不使用的输入必须接VCC或GND,严禁开路。

网友B:
74HC 系列逻辑 IC 是基于 CMOS 的电路,对干扰非常敏感。

网友C:
前面楼说的对,引脚悬空是容易犯的错误;
U2的11 14 12脚,根据需要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另外,R1好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4HC 系列CMOS芯片对静电敏感,不使用的输入必须接VCC或GND,严禁开路。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楼说的对,引脚悬空是容易犯的错误;
U2的11 14 12脚,根据需要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另外,R1好奇怪 ...

想测试oe
脚调光,就没接那三脚。
R1是因为led点亮的时候,红外接收头就一直处于被按下的状态,红外信号灯长亮且随led亮灭,不能接收信号。我加了个1K电阻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A:
CMOS芯片输入阻抗高,悬空电平受电磁波干扰,严重可能会被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MOS芯片输入阻抗高,悬空电平受电磁波干扰,严重可能会被击穿。

难怪啊,4个全部都一样的接法,只有两个能用,另外两个可能一开始测试的时候不会用已经被击穿了。一个全部输出口跟电源同5V电压,一个是全部输出口0V,正常工作的输出口没负载是3.3V

网友E:
74HC 系列是CMOS 的电路,CMOS芯片输入阻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