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差分线 原理图报错Missing positive net for differential pair[TXN]

楼主:
Altium Designer20 差分线 原理图报错 Missing positive net for differential pair [TXN]negative net [TXN_N],请问需要如何解决呢?
如图:

网友A(2021-09-09):
应该是找到问题了,是因为N_N 和 P_P被误识别了,吧DP_P修改为DP1_P,以此类推,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网友B:
点击出错处,了解出错的原理,再寻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