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发送DS18B20数据到电脑并且显示在晶体管上

楼主(2021-09-07):
小白求助,如何通过串口发送DS18B20数据至电脑?
上位机通过C#接收并且处理数据

/*串口初始化,比特率9600*/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设置比特率9600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L, M;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 = 1;//使用printf()puts()前都应软件置位TI = 1;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Ms(1000);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i = M;
                x[0]=M;
                x[1]=L;
                i <<= 8;
                i |= L;
                i = i * 0.625  + 0.5;
                Display(i);         //数码管显像
    //此处代码怎么可以设置定时发送
                  SBUF=M;
                while(TI==0);
                        TI=0;
                SBUF=L;
                while(TI==0);
                        TI=0;
}
}

网友A:
你要定时发送, 可以放到定时器中断中去发, 但是不建议在 定时器中断中 while(!TI); 毕竟 9600的波特率 发送一个字节还是蛮久的。可以定时器发掉一个后,置位 busy, 下次进入后 判断busy是否清除,如果清除了 就发下一个,没清除,就先回去,下次再说。   同时开串口 中断, 如果 TI == 1, 清TI 清busy。 这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定时发送, 可以放到定时器中断中去发, 但是不建议在 定时器中断中 while(!TI); 毕竟 9600的波特率 发送 ...

能不能一次发送完这两个数据啊,因为是DS18B20的数据,需要定时传到电脑上,思路是怎样呢,我试了几种方法,HEX模式下只能发送一个过去,定时发送是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一次发送完这两个数据啊,因为是DS18B20的数据,需要定时传到电脑上,思路是怎样呢,我试了几种方 ...

串口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 因为SBUF只有一个字节。发完后 TI 置 1 告诉你发送完成。你要连续发,就只能按你写的那样来发送。我不知道你的定时发,是什么定义,通常可以做一个标志比如:Send_Flag
那个你把你的发送代码,依然留在原地,但是,用这个标志包起来:
if(Send_Flag)
{
                  SBUF=M;
                 while(!TI);
                         TI=0;
                 SBUF=L;
                 while(!TI);
                         TI=0
                Send_Flag = 0;
}

然后定时器中断随便你定多少时间,时间到了,就把 Send_Flag = 1;
那么,定时发送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B:
并且显示在晶体管上——你这是啥用意?

网友C:
网上有很多示例的。现在比皎流行的是用python写了,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且显示在晶体管上——你这是啥用意?

使用晶体管显示出温度

网友D:
1、学会【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收发据】
2、学会【DS18B20数据采集】
3、至少学会一种【电脑工具软件,与外设进行串口数据交换,及数据显示】,如EXCEL、VB、C++、……
4、学会【单片机控制LED显示】
这样就可以达成目的了。

网友E:
是我对晶体管有什么误解吗?还是叫法不一样,我觉得晶体管不应该是8050之类的三极管吗?
8051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
好像串口协议就是只发送一个字节而已的呀,多出来的位都是什么停止位,校验位之类的
硬件不同的,只有缓冲器大小不同而已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一次发送完这两个数据啊,因为是DS18B20的数据,需要定时传到电脑上,思路是怎样呢,我试了几种方 ...

/*串口初始化,比特率9600*/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设置比特率9600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uint i,j;
        uchar L, M;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 = 1;//使用printf()puts()前都应软件置位TI = 1;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Ms(1000);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i = M;
                x[0]=M;
                x[1]=L;
                i <<= 8;
                i |= L;
                i = i * 0.625  + 0.5;
                Display(i);         //数码管显像
                if(TF0)
                {
                        TF0 = 0;
                        j++;
                        if(j>=600)//30秒定时发送
                        {
                                j=0;
                                SBUF=(M<<4)|(L>>4);//保留整数,舍弃小数。
                                while(!TI);
                                TI=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初始化,比特率9600*/
void UART_Init()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