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单片机烧录软件打开出现乱码

楼主:
想问一下,为什么打开是这个呀,我控制板块的语言也是简体中文的,百度了半天也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助

网友A(2021-09-08):
重新下载, 你连菜单栏都没有, 不是乱码的问题了.

网友B:
先重新下载看行不行吧,百度了半天有没有试过重新下载呢

网友C:
我遇到过是这样解决的,开始 - 控制面板 - 区域和语言 - 管理 - 非Unicode程序语言,点“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选择“中文(简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是这样解决的,开始 - 控制面板 - 区域和语言 - 管理 - 非Unicode程序语言,点“更改系统区域设置” ...

你遇到的时候,也是没有菜单栏了么?
他的关键,是菜单栏都没了, 不是"码"的问题了, 是库坏了.

网友D:
重新下载试试,我用了好多年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好像是系统字库损坏了,重新下载不行,刚重装了系统,现在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F(2021-11-22):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系统字库损坏了,重新下载不行,刚重装了系统,现在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连keil也无法显示中文,但是其它也没问题,这也是系统字库的原因嘛?

网友G:
我也觉得PC机是字库的问题 你的win是什么版本的 除了字库 好象还有文本字符编码的区别 同样是汉字 编码不同也可能显示不出来 有时候用notepad编程然后拷贝到keil里也出和你一样的问题 需要用win自带的记事本粘贴一下再拷贝到keil里就好了 好象记事本就是转换了文本编码

这个我也不太懂 直观感觉而已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