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单片机主从定时器是否能分别同时控制三个通道输出不同频率PWM信号?

楼主(2021-09-07):
最近在使用STM32F4系列单片机来控制三轴步进电机运动。想用定时器3和定时器4做主从模式控制定时器3的三个通道分别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及精准脉冲数的控制信号。但是对主从控制模式还不太了解,想请教下各位有用过主从模式控制步进电机的大佬们,这样的方式能实现吗,谢谢!如果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针对各个通道的独立开启和关闭PWM输出是使用TIM_ITConfig(TIMx,TIM_IT_CCx,DISABLE);这个函数来执行吗?
另外,帮忙看下void Pulse_output(u32 Cycle, u32 PulseNum)这个函数要怎么调整才能实现各个通道独立设置频率和脉冲数的值,谢谢!

// 定时器3 主定时器
void TIM3_Mode_Config(u32 cycl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SET_GPIO_AF_OUTPUT(GPIOC, GPIO_Pin_6);
        SET_GPIO_AF_OUTPUT(GPIOC, GPIO_Pin_7);
        SET_GPIO_AF_OUTPUT(GPIOC, GPIO_Pin_8);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3);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ycle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ycle + 1)/2;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设置定时器3为主定时器模式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选择触发模式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通道1使能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通道2使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通道3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4 从定时器
void TIM4_config(u32 PulseNum)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ulseNu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ITR2);
        TIM4->SMCR|=0x27;                                  //设置从模式寄存器  ITR2(TS=010)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DIS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Pulse_output(u32 Cycle, u32 PulseNum)
{
    TIM4_config(PulseNum);
    TIM_Cmd(TIM4,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TIM3_Mode_Config(Cycle);
    TIM_Cmd(TIM3, ENABLE);
}

网友A:
你是要同时输出三路么。 如果是同时而且不同频率 我推荐用三个定时器。用单脉冲模式 配合RCR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同时输出三路么。 如果是同时而且不同频率 我推荐用三个定时器。用单脉冲模式 配合RCR就行了。

谢谢你的回复,是需要输出三路不同频率和脉冲数的PWM信号来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因为程序除了电机控制还有其他的数据运算,包括S型加减速处理,与上位机实时数据通讯及传感器检测等需要处理,想用主从模式减少电机控制对内存的消耗的。之前就是采用三个独立的定时器分别控制的。

网友B(2023-08-14):
您好,使用一个定时器的多个通道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脉冲,就是用比较匹配翻转模式,并且需要开启中断,比较匹配发生后,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在其中更新该通道的比较寄存器值即可。

实际上我是来问问题的,以上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实现一个定时器多个通道不同频率脉冲,但在我实际使用中,发现会有通道丢失现象,原因还不清楚,请问您现在使用什么方式驱动的?

网友C:
要想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必须用多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多个PWM,但这几个PWM只能是同频的。

网友D:
用一个基本定时器  3个IO口模拟PW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