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用5V开关电源供电吗

楼主(2021-09-08):
    各位老师单片机能用5V开关电源供电吗?开关电源输入交流220输出直流5V,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子与直流输出端子离那么近,会对输入单片机的直流电有影响吗?会有干扰产生以致于单片不能正常工作吗?请赐教!!!

网友A:
   我做了个倒计时定时器,用5V开关电源供电已经9个月了,没出现异常。

网友B:
不可以不能用用了就烧,你去试烧看看。

网友C:
取决于电源质量,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通电瞬间 有没有电压发飙超过6V,如果有,大概率烧5V单片机,如果没有,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倒计时定时器,用5V开关电源供电已经9个月了,没出现异常。

你的开关电源在哪里呀?能发个整个系统的图吗?开关电源什么牌子型号的呀

楼主:
STC单片机对于给其供电的直流电来说应该满足哪些参数要求电气指标

网友D:
开关电源电流比较大,建议单片机的VCC串一个电阻。

网友E:
随着手机日新月异, 快速充电器席卷而来, 以前的5V 500mA左右的充电头现在为了清仓都论斤卖了, 你这是何苦来哉?

网友F:
开关电源也同样有优缺点,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G:
用市电通过开关电源为低压直流用电器供电是市场主流,单片机也不例外。说不能用的人只是根据自己的猜测或失败经历错误判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不能用用了就烧,你去试烧看看。

现在很多都是开关电源供电的,除非电源质量很次,否则是没那么容易烧的,楼主只是用了大体积的大马拉小车而已。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几乎都是开关电源的,有几个是因为充电器(正品)烧坏手机的?LED广告屏的控制板也是由单片机组成的,是由交流220V变直流5V40A的开关电源供电的,烧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电流比较大,建议单片机的VCC串一个电阻。

欧姆定律研究一下 ,电流大更单片机有啥关系,同样电压下电流大需要负载电阻小才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欧姆定律研究一下 ,电流大更单片机有啥关系,同样电压下电流大需要负载电阻小才会大

防止超过单片机允许的最大电流,烧坏IO口或部分寄存器。

网友J:
只要是正常的5V开关电源,放心用!
这个有点像以前大型街机电脑板用的那种,输出+5V大电流,还有小电流+12V,-5V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防止超过单片机允许的最大电流,烧坏IO口或部分寄存器。

你把电压源与负载的关系搞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防止超过单片机允许的最大电流,烧坏IO口或部分寄存器。

你家的所有电器是不是都加了电阻?电网可是能提供极大的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电流比较大,建议单片机的VCC串一个电阻。

你是来搞笑的吗?连欧姆定律都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家的所有电器是不是都加了电阻?电网可是能提供极大的电流

要具体看什么电路 全波整流给电容充电 不串电阻就跳闸了

网友L:
5V开关电源对于单片机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M:
确实要小心确认下好点。开关电源有不同频率的。不太能适应所有单片机系统。

网友N:
加个稳压二极管保护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具体看什么电路 全波整流给电容充电 不串电阻就跳闸了

////////,你先说一下你家里的电器有没串电阻使用吧,不要避而不谈。
说“全波整流给电容充电 不串电阻就跳闸了”,你这又是哪里得来的结论?你修过、见过几种开关电源?随意百度一下,又有几个开关电源是串联电阻的?我就放两张图你看看,串了电阻没有?

网友O:
要是怕烧用个MOS管做个保护电路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具体看什么电路 全波整流给电容充电 不串电阻就跳闸了

啊,不注意看就被你带歪了,发完帖子帖子没出来没得编辑,只能再回一帖。

AC220V只有半波和桥式整流,哪来的全波整流?变压器出来的双绕组全波整流,哪个又有串电阻了?

网友P:
应该没事!我试过电源坏了,飙升到了8.25V,还只是烧了DS1302,换个新的电源和1302,照样跑的飞快。
STC的比AT的耐压高一点点,

网友Q:
只要输出的电压稳定,纹波小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R:
安全起见,串联一个十多欧电阻,单片机侧并联4.7V稳压管及几十微法电容

网友S:
只要这个开关电源输出5V是稳定的,就能用,这种电源输出有1-2A的,带动单片机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T:
可能大概貌似会烧

网友U:
当然可以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E:
随着手机日新月异, 快速充电器席卷而来, 以前的5V 500mA左右的充电头现在为了清仓都论斤卖了, 你这是何苦 ...

这些充电头大部分还是开关电源的吧。

网友W:
只要纹波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可以,反向使用。

网友X:
一般没问题。

网友Y(2021-10-17):
看看上电瞬间电压有没有超过6v

网友Z:
1.只要不是太烂的开关电源,单片机都可以正常工作。
2.理想电源的内阻是0欧姆,所以串电阻只会带来坏处,给系统带来不良影响,严重的话单片机可能无法上电复位。
3.桥式整流是全波整流的一种,但4个二极管都是工作在半波整流的状态。
补充一点,单片机板上每个芯片最好都有适当的腿耦滤波电容

网友AA:
好像是不行的吧,不会功率太大了吗?

网友AB:
完全可以,已经正常稳定运行17年。

网友AC:
可以的没问题,用串联电阻降压不会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A:
好像是不行的吧,不会功率太大了吗?

负载消耗的功率,和电源的功率没有关系的,一个串了合适电阻的LED发光二极管,用两粒纽扣电池供电正常使用,改用两节大号电池供电也一样正常使用,绝不会造成电流过大烧毁

网友AD:
我一般用电源模块给单片机供电很好用

网友AE:
我建议加个电阻试试,安全一点

网友AF:
开关电源一般功率较大,做好负载匹配和滤波,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G:
看电源质量

网友AH:
还是别用开关电源了,我感觉还是手机充电器靠谱点。220伏的两个接线柱在哪里放着很危险。
我是烧了一个89C52,一个STC15F2K60S2小开发板。后来直接做了个电源盒,两节18650,一个7805.搞定。

网友AI(2021-11-16):
可以的,没有精度要求下可以。但要保证可调电源是稳定的。如果涉及AD采建议不要用,要考虑开关电源纹波

网友AJ:
取决于电源质量,你电脑的CPU显卡啥的都是DCDC直接供电,当然你的是ACDC稍稍有些区别。如果家里没矿的话还是串个LDO吧,更可靠一些。

网友AK:
输出有正5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你最好是一下你用的型号和资料,里面应该有的

网友A:
        看来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现在使用开关电源的产品很多,并且很多都是具有单片机的,只要不是粗制烂造的产品,工作的都非常可靠。比如:豆浆机、酸奶机、电压力锅、卫星接收机、网络机项盒……

        我做的倒计时定时器用的是从老旧废弃卫星接收机中拆下的开关电源。

        顺便提一下,给单片机供电第一考虑电压要适合,第二电流足够,小了不行,大多少都没问题。大马拉小车的比喻不恰当,好象比喻成从水库中引出根细管恰当些。

        不一定完全正确,共师兄习吧。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不能用用了就烧,你去试烧看看。

网友AM:
可以用 ,这个都不能用怎么还能做产品

网友Q:
一般不会,只要电源正常,普通质量的电源都能用

网友AN:
j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电源没问题,单片机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AO:
只要电压5v,纹波正常,放心用...,现在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倒计时定时器,用5V开关电源供电已经9个月了,没出现异常。

请问大佬单片机一个引脚如RXD是否可以焊接多个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P:
请问大佬单片机一个引脚如RXD是否可以焊接多个元件

我也是初学。

每个IO引脚可以连接多个元件。
每个IO引脚在CPU指挥下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状态,可以为多个电路提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