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T单片机触摸按键应用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RC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8Gxxx.h"

/*************        功能说明        **************
请先别修改程序, 直接下载HEX文件测试, 下载时选择主频11.0592MHz.

本程序支持11个按键, 触摸按键简单处理和识别:

P1.0(TK07)   P1.1(TK06)   P1.3(TK04)   P1.4(TK03)   P1.5(TK02)   P1.6(TK01)   P5.4(TK00)
P3.2(TK13)   P3.3(TK12)   P3.4(TK11)   P3.5(TK10)

P3.6为触摸指示, 当按键触摸时, 输出低电平点亮LED, 不触摸时LED灭.
P3.0 P3.1为串口1, 当有触摸动作时, 串口返回触摸的键码(ASCII码 00~15 对应TK00~TK15).
往串口发送字符'R'或'r', 返回各个按键的读数值.

本例测试板的参考电容为333(0.033uF), TK00~TK07触摸时读数会降低2000左右, TK08~TK15触摸时读数会降低3000左右.
上电后先读键200次但不处理键, 然后将此时的读数作为0点.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B_TX1_Busy;        // 发送忙标志

u16        idata TK_cnt[16];
u8        read_cnt;
u8        cmd;
u16        idata TK_zero[16];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void         UART1_PrintString(u8 *puts);
void         UART1_TxByte(u8 dat);
void        ReturnValue(u8 ch);
void         Readkey(void);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i;

        P3n_standard(0xc3);
        UART1_config(115200L, 0);                // brt: 通信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UART1_PrintString("11个触摸按键测试程序\r\n");

        P_SW2 |= 0x80;        //允许访问XSF

//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TSRT = 0x00;                //没有LED分时扫描
        TSCHEN1 = 0xdf;        //TK00~TK04, TK05, TK06, TK07
        TSCHEN2 = 0x3c;        //TK10~TK13
        TSCFG1  = (7<<4) + 6;        //开关电容工作频率 = fosc/(2*(TSCFG1[6:4]+1)), 放电时间(系统时钟周期数) 0(125) 1(250) 2(500) 3(1000) 4(2000) 5(2500) 6(5000) 7(7500) 最小3
        TSCFG2  = 1;                        //配置触摸按键控制器的内部参考电压(AVCC的分压比), 0(1/4)  1(1/2)  2(5/8)  3(3/4)
        TSCTRL = (1<<7);                        //开始自动扫描, 无平均, B7: TSGO,  B6: SINGLE,  B5: TSWAIT, B4: TSWUCS, B3: TSDCEN, B2: TSWUEN, B1 B0: TSSAMP
//        TSCTRL = (1<<7) + (1<<6);        //开始单次扫描, 无平均
//        TSCTRL = (1<<7) + (1<<6)+3;        //开始单次扫描, 4次平均
//        TSCTRL = (1<<7) + (1<<6)+1;        //开始单次扫描, 2次平均

//        P_SW2 &= ~0x80;                //禁止访问xsf

        for(read_cnt=0; read_cnt<200; )        Readkey();                //读200次键, 将此值作为未触摸时的0点, 要求上电时不要触摸按键
        for(i=0; i<16; i++)                TK_zero[i] = TK_cnt[i];        //保存0点

        while (1)
        {
                Readkey();
                if(read_cnt >= 50)        //控制检测按键的速度
                {
                        read_cnt = 0;
                        P36 = 1;        //灭LED
                        for(i=0; i<8; i++)
                        {
                                if(TK_cnt[i] <= (TK_zero[i]-1000))        //TK00~TK07触摸时读数会降低2000左右, 则(0点-1000)为判断键的阈值.
                                {
                                        if(i != 5)        //TK05无效
                                        {
                                                UART1_TxByte(i/10+'0');                //键按下, 则返回键号
                                                UART1_TxByte(i%10+'0');
                                                UART1_TxByte(0x0d);
                                                UART1_TxByte(0x0a);
                                                P36 = 0;        //亮LED
                                        }
                                }
                        }
                        for(i=10; i<14; i++)
                        {
                                if(TK_cnt[i] <= (TK_zero[i]-1500))                //TK08~TK15触摸时读数会降低3000左右, 则(0点-1000)为判断键的阈值.
                                {
                                        UART1_TxByte(i/10+'0');                //键按下, 则返回键号
                                        UART1_TxByte(i%10+'0');
                                        UART1_TxByte(0x0d);
                                        UART1_TxByte(0x0a);
                                        P36 = 0;        //亮LED
                                }
                        }
                }

                if((cmd == 'R') || (cmd == 'r'))        //串口请求返回信息
                {
                        for(i=0; i<16; i++)        ReturnValue(i);        //返回各个通道的读数
                        cmd  = 0;
                }
        }
}
/**********************************************/

//========================================================================
// 函数: void        ReturnValue(u8 ch)
// 描述: 返回一个通道的读数。
// 参数: ch: 通道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0-12-15
// 备注:
//========================================================================
void        ReturnValue(u8 ch)
{
        u16        j;
        j = TK_cnt[ch];
        UART1_TxByte('K');
        UART1_TxByte(ch/10+'0');
        UART1_TxByte(ch%10+'0');
        UART1_TxByte('=');
        UART1_TxByte(j / 10000 + '0');
        UART1_TxByte((j % 10000)/1000 + '0');
        UART1_TxByte((j % 1000)/100 + '0');
        UART1_TxByte((j % 100)/10 + '0');
        UART1_TxByte(j % 10 + '0');
        UART1_TxByte(0x0d);
        UART1_TxByte(0x0a);
}

//========================================================================
// 函数: void Readkey(void)
// 描述: 读一个键的读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0-12-15
// 备注:
//========================================================================
void Readkey(void)
{
        u8        j;

        j = TSSTA2;

        if(j & 0x40)        //数据溢出, 错误处理(略)
        {
                TSSTA2 |= 0x40;        //写1清零
        }
        if(j & 0x80)        //扫描完成
        {
                TSSTA2 |= 0x80;        //写1清零
                TK_cnt[j & 0x0f] = TSDAT;        //保存某个通道的读数
                read_cnt++;                //读次数+1, 用于延时或读键计数
        }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timer, u8 io)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通信波特率.
//       timer: 波特率使用的定时器,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io: 串口1切换到的IO,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config(u32 brt, u8 io)        // brt: 通信波特率,  timer=2: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io=0: 串口1切换到P3.0 P3.1,  =1: 切换到P3.6 P3.7, =2: 切换到P1.6 P1.7,  =3: 切换到P4.3 P4.4.
{
        brt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rt;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brt >> 8);
        TL1 = (u8)brt;
        ET1 = 0;                        // 禁止Timer1中断
        INT_CLKO &= ~0x02;        // Timer1不输出高速时钟
        TR1  = 1;                        // 运行Timer1

//                 if(io == 1)        {S1_USE_P32P33();        P3n_standard(0x0c);}        //切换到 P3.2 P3.3        用于8脚MCU
//        else if(io == 2)        {S1_USE_P54P53();        P5n_standard(0x18);}        //切换到 P5.4 P5.3        用于8脚MCU
                 if(io == 1)        {S1_USE_P36P37();        P3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3.6 P3.7
        else if(io == 2)        {S1_USE_P16P17();        P1n_standard(0xc0);}        //切换到 P1.6 P1.7
        else if(io == 3)        {S1_USE_P43P44();        P4n_standard(0x18);}        //切换到 P4.3 P4.4
        else                                {S1_USE_P30P31();        P3n_standard(0x03);}        //切换到 P3.0 P3.1

        SCON = (SCON & 0x3f) | (1<<6);        // 8位数据,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

//========================================================================
// 函数: void UART1_TxByte(u8 dat)
// 描述: 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TxByte(u8 dat)
{
        B_TX1_Busy = 1;                //标志发送忙
        SBUF = dat;                        //发一个字节
        while(B_TX1_Busy);        //等待发送完成
}

//========================================================================
// 函数: void UART1_PrintString(u8 *puts)
// 描述: 串口1字符串打印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PrintString(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
                UART1_TxByte(*puts);
        }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串口1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8-4-2
// 备注: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cmd = SBUF;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Keil代码工程下载:

网友A(2022-07-15):
支持,下来看看具体内容

网友B(2022-09-05):
感谢,正在调试这块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写代码的思路?   用STC8T1K08T这颗芯片触摸开关  控制WS2812 RGB灯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