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模块上的8个续流二极管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1-09-08):
当电路中出现感性元件时,为了防止突然断电时其两端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对电路进行保护。话虽如此,我自己做小车时画的驱动板子并没加续流二极管。虽然可以运行,但有点不放心。
今天看了一下L298N模块的原理图,发现看不懂那个续流二极管的画法,希望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

L298N模块

L298N模块

网友A:
当任意一条输出线上出现高于12V或低于0V的尖峰脉冲都会使肖特基二极管导通,通过电源电路钳位吸收。保护驱动IC内部晶体管不会被击穿。

网友B:
续留二极管, 和 L298N 没有关系, 和你马达有关系,  一般 装马达,或者装 继电器,都会反向并接 二极管,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 断电后瞬间的浪涌, 如你的图, 当12V 瞬间断电后,马达上的残留电加上电动势产生的电可能会瞬间超过峰值,那么可以通过续留二极管,送回12V电路中去消耗掉,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

网友C:
在感性负载上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其作用是:
因为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当你给电感充电之后,把电感从电路中断开的瞬间,将产生一个与电源相位相反高电压,这个二极管就是让给它的反向电压提供放电通路,保护前面的电路不被其高反压所伤害。

网友D:
你把马达看成电感,把L298看成4个开关,记住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这个基本原则,然后打开关闭不同的开关,看电流走向就应该能知道。

网友E:
续流二极管,仅对电感性负载起作用。楼主此问是对电感的性能认识不足,补一下电感的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