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08甲醛传感器必须和51单片机的P30连接吗

楼主(2021-09-08):
打算做一个通过WiFi控制单片机的,ESP8266要和P30P31反接。ZE08接哪儿?P1口可以吗

楼主:
现在的疑惑就是P30口能不能同时接两个不同模块,或者是ZE08、ESP8266能不能接到别的IO口。

网友A:
P3.0有INT4外部中断,可以接到什么口具体要看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疑惑就是P30口能不能同时接两个不同模块,或者是ZE08、ESP8266能不能接到别的IO口。

如果两个模块不同时工作,可以通过硬件分时分别通向两个模块,如果cpu有两个串口,可分别接两个模块。

网友C:
别说是51的引脚,其它的CPU引脚也可以,取决于你的程序是否满足两者之间的协议。

网友D:
控制电路采用了串口(UART)的通讯方式,模块只需接上5.0V电源,并将UART引脚接到单片机的UART引脚上。

网友E:
需要带两个串口的MCU,或者用软件模拟

网友F:
只要电平匹配,IO可做正常通讯口,那就没问题

网友G:
没中断的话可以   有条件加个模拟开关一个控2 分时复用,传感器都是扫描的  应该没问题

网友H(2022-04-04):
ZE08甲醛传感器必须和51单片机的P30连接吗 我也想问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求问

网友H: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