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的PWM功能时有三种方式:
完全重定义管脚、部分重定义管脚和不重定义
如果我用了完全重定义,那么4个通道对应的4个IO是不是只能用来作PWM管脚了
我只要用到1个通道的
跪求大佬回复一下

网友A(2021-09-08):
不会。 GPIO_Mode还会起作用。GPIO_Mode_AF_PP才能选通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 GPIO_Mode还会起作用。GPIO_Mode_AF_PP才能选通外设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STM32CubeMX自动生成代码然后放心用好了,没必要到论坛上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