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我看一下我的单片机代码为啥不能循环点亮点阵屏?

楼主(2021-09-0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T = P3^2;
sbit        EN = P3^3;

void Led_Display1row(unsigned char row);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int t;
        while(Cnt--)
        {
                t=100;
                while(--t);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
        ES = 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UARTInit();
        EN = 0;
        LT = 0;

//        for(i=0;i<10;i++)
//        {
//                TI = 0;
//                SBUF = 0x00;
//                while(TI==0);
//        }
//        LT = 1;
//        LT = 0;
//
//        while(1)
//        {
//                for( i=0;i<16;i++ )
//                {
//                        P2 = i;
//                        Delay_ms(1000);
//                }
//        }

                Led_Display1row(1);

}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Matrix[16][1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void Led_Display1row(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col;
        EN=1;
        LT=0;
        for(col=0;col<10;col++)
        {
                TI=0;
                SBUF= Led_Matrix[row][9-col];
                while(TI==0);
                while(1)
        {
                for(row=0;row<16;row++ )
                {
                        P2=row;
                        Delay_ms(1000);
                }
        }

        }
        LT=1;
        LT=0;
        EN=0;

}

网友A: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芯片编写的,

没有具体故障现象,谁能看出哪里出错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Matrix[16][1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你确定 你这满足  16x10 的数组么?

定外,你既然不重写,为什么不用 Code 用 idata? 160的 idata 用掉,你单片机可能 堆栈都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Matrix[16][10]=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 ...

搞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芯片编写的,

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