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Mp3程序 蜂鸣器播放敢问路在何方(新手入门级)

楼主(2021-09-08):
包含Proteus仿真和源码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 = P2^3;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

code unsigned char song[] =
{
    6, 1, 2,  1, 2, 4,  6, 1, 2,  3, 2, 4,  2, 2, 2,  2, 2, 2,  3, 2, 1,  2, 2, 1,  1, 1, 6,    //你挑着担
    7, 1, 2,  6, 1, 4,  7, 1, 2,  2, 2, 4,  3, 2, 2,  1, 2, 2,               //我牵着马
    6, 1, 4,  6, 1, 6,  3, 2, 6,  6, 2, 5,  3, 2, 2,  6, 2, 5,
    5, 2, 2,  4, 2, 2,  3, 2, 6,  1, 2, 5,  2, 2, 2,  3, 2, 6,
    4, 2, 2,  3, 2, 2,  2, 2, 10,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6, 1, 4,  3, 2, 4,  2, 2, 2,  3, 2, 2,  6, 1, 4,  1, 2, 8,
    3, 2, 4,  2, 2, 2,  7, 1, 4,  3, 2, 2,  2, 2, 2,  6, 1, 2,  1, 2, 2,  2, 2, 2,  3, 2, 10,       //踏平坎坷成大道
    3, 2, 6,  6, 2, 4,  3, 2, 2,  6, 2, 4,  5, 2, 2,  4, 2, 2,  3, 2, 6,  5, 2, 2,  2, 2, 4,
    4, 2, 2,  3, 2, 2,  2, 2, 2,  1, 2, 4,  2, 2, 8,  3, 2, 4,              //斗罢艰险又出发
    2, 2, 2,  7, 1, 4,  3, 2, 2,  7, 1, 2,  6, 1, 2,  5, 1, 4,  6, 1, 8,
    3, 2, 4,  5, 2, 8,  3, 2, 2,  5, 2, 2,  6, 2, 5,
    1, 3, 2,  7, 2, 2,  6, 2, 2,  5, 2, 4,  6, 2, 10,                       //啦 啦啦 啦 啦 啦啦啦
    1, 3, 6,  7, 2, 5,  6, 2, 2,  6, 2, 4,  5, 2, 6,  5, 2, 2,  6, 2, 2,  3, 2, 10,     //一番番春秋冬夏
    1, 3, 6,  7, 2, 5,  6, 2, 2,  6, 2, 4,  5, 2, 6,  6, 2, 2,  3, 2, 10,               //一番番酸甜苦辣
    6, 1, 5,  1, 2, 2,  3, 2, 5,  1, 2, 2,  2, 2, 2,  3, 2, 2,  2, 2, 8,    //敢问路在何方
    2, 2, 2,  7, 3, 4,  2, 2, 2,  7, 1, 2,  6, 1, 2,  5, 1, 4,  6, 1, 10,   //路在脚下
    6, 1, 5,  1, 2, 2,  3, 2, 5,  1, 2, 2,  2, 2, 2,  3, 2, 2,  2, 2, 8,    //敢问路在何方
    3, 2, 4,  5, 2, 6,  3, 2, 4,  7, 2, 5,
    1, 3, 2,  7, 2, 2,  6, 2, 2,  5, 2, 4,  6, 2, 10, 6, 2, 10, 0, 0, 0     //路在脚下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 = 0;                     //先关闭T0
    beep = !beep;          //输出方波, 发音
    TH0 = timer0H;               //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双重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for(t2 = 0; t2 < 4000; 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 = 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void sing()                      //演奏一个音符
{
    TH0 = timer0H;               //控制音调
    TL0 = timer0L;
    TR0 = 1;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                 //控制时间长度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i;
    TMOD = 1;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i = 0;
      time = 1;
      while(time)
          {
        k = song[i] + 7 * song[i + 1] - 1;//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 = FREQH[k];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imer0L = FREQL[k];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 = song[i + 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i += 3;
        sing();                  //发出一个音符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你怕是对mp3有什么误解。。。

网友B:
仿真,

//一番番酸甜苦辣

开始乱响

网友C:
你管这叫MP3? 这充其量属于,“单片机简易演奏器”。

网友D:
叫mp3是不对啦,不过让单片机把自己的想法变为led的亮灭闪烁,然后是发出声音……的确是当年很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