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仿真报错unknown signal debug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debug已经设置好了,为什么监视IO端口还是报错呀

网友A(2021-09-09):
我忘记是逻辑分析 还是 系统分析了, 印象中这个的sigal是从event recorder增加的, 要用eventrecorder增加1路取复制PORTB5的变化, 然后才能用分析仪加载增加的那一路.

event recoder怎么加到你的项目, 需要网上搜索一下. 也可以自己从

run-time environment

run-time environment

网友A:

这个signal是从EventRecorder里面的signal, 增加signal后映射PORTB5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加载signal进行分析了.

EventRecorder要加系统库, 可以从Run-Time Environment里面进行配置, 具体用法可以从网上搜索.

run-time env

run-time en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ignal是从EventRecorder里面的signal, 增加signal后映射PORTB5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加载signal进行分析 ...

感谢感谢

网友C(2023-09-01):
请问后续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