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固件库的问题error:device not found求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2021-09-09):
那个固件库我已经安装了,但是打开工程文件,没有固件库,还没有办法添加进去,这种怎么解决啊?求大佬指教

网友A:
我也只是猜猜看看以下几种方法是否有用:
1. 检测是否项目是keil4 建立, 而库是keil5?
2. 重新用库管理里面的update再重新update一下(就是你第一张图的action那一列), 从网上直接更新可能要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