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12V电压转换?

楼主:
台灯最大输入12V,可以通过输入电压调节亮度。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ESP8266系列的ESP-12F,引脚输出是3.3V
现在已经有12V的电源。
请问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源输入到的台灯的电压大小。

我想的是通过占空比调节,但是需要啥芯片啊?或者有其他方案吗?
感谢

网友A(2021-09-09):
如果只是控制电压大小没其他功能并通过按键控制的话建议不要使用单片机以免明珠弹雀,直接用可调稳压芯片电位器控制即可.

网友B:
用三极管做开关电源呗,或者固态继电器,芯片的话,一般的驱动芯片都可以,像L298,TB6612

网友C:
这种情况不需要单片机,一片SG3525就可解决,如果灯的功率较大,可以加一个MOSFET。用单片机反而麻烦,如果是为了学习那就另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控制电压大小没其他功能并通过按键控制的话建议不要使用单片机以免明珠弹雀,直接用可调稳压芯片电 ...

因为ESP-12F是可以连WiFi的,所以想通过这个控制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不需要单片机,一片SG3525就可解决,如果灯的功率较大,可以加一个MOSFET。用单片机反而麻烦,如果 ...

您好,请问如果必须用单片机该如何做?
因为ESP-12F支持网络,后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

网友E:
芯片引脚支持PWM输出就可以,通过脉冲数控制

网友F:
简单化就NMOS推PMOS,不放心就加个光耦

网友A:
A/D转换程序

网友G:
一只光藕即可,注意光藕的可承载电流是否够。不够就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如果必须用单片机该如何做?
因为ESP-12F支持网络,后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现将12V稳压到3.3V或5V,看你的单片机了。PWM由单片机产生,再经驱动就可以调光了。

网友H:
LED效率要求高的话,可以用专用的LED降压恒流驱动芯片。如果要求不高,直接LED串电阻用MOS管驱动即可。都是PWM调节。

网友I:
方案很多啦,可以通过DCDC电源芯片降压,然后通过数字电位器来控制电阻比例,从而控制输出的电压高低。

网友J:
随便玩玩的话用一个2302就行了 电阻都不用接12V-灯-2301-gnd   pwm控制2302

网友K:
可以用低压N-MOSFET(类似AO3422器件)串联到台灯的负极,再用单片机的PWM信号驱动G极进行脉宽调制。

网友L:
你的台灯是LED的吧?之前用什么驱动什么调光的?8266的例程很多,自己搜索一下就有了,然后改驱动,这里给出驱动一个LED的调光,点此查看

网友M:
用运放做一个PWM的跟随电路,后面装一个100uF电容,可以输出与PWM占空比成比例的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N:
单片机控制光耦可行,

网友O(2021-10-14):
三极管和继电器搭一个电路

网友P:
做一个PWM的跟随电路

网友Q:
6、7脚接MCU的互补PWM输出。类似的驱动芯片很多,找一个符合要求的芯片,按照参考电路做就可以了。

网友R:
用三极管

网友S:
用三极管做开关电源呗,或者固态继电器,芯片的话,一般的驱动芯片都可以

网友T:
通过pwm调整mos管开度,然后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U(2021-11-13):
pwm输出到功率管,功率管 驱动台风,pwm不要太低,太低会闪

网友V:
设计一种具有可变占空比的模拟PWM驱动电路来控制亮度。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设计一种具有可变占空比的模拟PWM驱动电路来控制亮度。

有专门的触摸调光集成电路SGL8022系列可以选用

网友X:
一片SG3525就可解决,如果灯的功率较大,可以加一个MOSFET。用单片机反而麻烦,如果是为了学习那就另说了。

网友Y:
我第一想到的也是PWM信号驱动mos管来调节数传电压大小,从而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