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 如何判断电路图中U2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1-09-09):
这个是U1芯片的功能,U2型号不清楚,应该是三通道LED驱动控制,第二脚为GND。

网友A:
HW0311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0311p是什么意思?

样品芯片丝印,但是不对的。

楼主:
是这类型的芯片,但肯定不是这个型号,这个输入电压比较高,6 7 8脚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到整流桥的正,这三个脚有19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