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驱动的HM2503控制直流电机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1-09-09):
1.使用国产STC81K小芯片的工程,可供相关学习研究的人员学习交流;
2.使用国产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芯片,控制方案简单,体积小,电流在3A左右;
3.调速使用外接拨码开关设置速度;
4.本工程中有,原理图,PCB图,原代码,设置速度的表  HM2503的PDFU资料;
5.全部资料,在压缩包中;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功能说明    *********************************************
1.检测拨码开关状态,以确定IO口输出方波的时间长短

程序工作流:
    1.上电IO产生方波,
    2.检测拨码开关状态,自动调节方波时间,最长1000MS为固定;调节范围:1ms--119ms

适用:用于ATQ229继电器老化
*************************************************************************/
//#include    "reg51.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STC8GXX.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Baudrate1           115200UL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12

unsigned char       TX1_Cnt;             //发送计数
unsigned char       RX1_Cnt;             //接收计数
unsigned long       MAIN_Fosc=11059200;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115200波特率)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sign_usart1_receive12char=0;         //串口1接收标志量

sbit DIP1_port   =P1^7;                                     //拨码开关8个位
sbit DIP2_port   =P5^5;
sbit DIP3_port   =P3^7;
sbit DIP4_port   =P3^6;

sbit DIP5_port   =P3^5;
sbit DIP6_port   =P3^4;
sbit DIP7_port   =P3^3;
sbit DIP8_port   =P3^2;

sbit C_BI_port   =P1^0;                                //方波B向口
sbit C_FI_port   =P1^1;                                //方波F向口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unsigned char ch=0;                             //1----16    CHANNEL1   2:CHANEL16
unsigned char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r=0; //接收缓冲

unsigned char DIP_8SW_H=0,DIP_8SW_L=0,TH_MS_VAL=0;
unsigned char Xms_cnt=100;
unsigned char DELAY_CNT=5,delay_cnt=0; //B向 F向关闭后延时MS数 固定

//函数说明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delay_X100MS(unsigned char ts);                  //@11.0592MHz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do_task(unsigned char x);
void execute_cmd(void);
void scan_dip_8SW();

//=================================================================================================================
//--------------------------------------------------------------------------------------------------
// 函数名称: g_delay(unsigned int times)
// 入口参数:
// 函数功能: 几个100MS时
//--------------------------------------------------------------------------------------------------
void delay_X100MS(unsigned char t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for(;ts>0;ts--)
                {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入口参数:
// 函数功能: 几个100MS时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入口参数:
// 函数功能: 几个100MS时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 void scan_dip_8SW()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节函数。
// 参数: dat:  字节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scan_dip_8SW()  //检测拨码开关的值
{
unsigned char w_h, w_l;

DIP_8SW_H=0,DIP_8SW_L=0;

if(DIP1_port==0) w_l|=0x01;
else             w_l&=0x0E;

if(DIP2_port==0) w_l|=0x02;
else             w_l&=0x0D;

if(DIP3_port==0) w_l|=0x04;
else             w_l&=0x0B;

if(DIP4_port==0) w_l|=0x08;
else             w_l&=0x07;

if(DIP5_port==0) w_h|=0x01;
else             w_h&=0x0E;

if(DIP6_port==0) w_h|=0x02;
else             w_h&=0x0D;

if(DIP7_port==0) w_h|=0x04;
else             w_h&=0x0B;

if(DIP8_port==0) w_h|=0x08;
else             w_h&=0x07;

if(DIP_8SW_H==0xff &&DIP_8SW_L==0xff)          //1秒钟方波
        {
                TH_MS_VAL=1000;//1000MS
        }
else                                    //1MS到119MS方波
         {
                        DIP_8SW_H=w_h&0x0F;               //ms数的十位:0--11
                        if(DIP_8SW_H>11) DIP_8SW_H=11;

                        DIP_8SW_L=w_l&0x0f;                       //ms数的个位:0--9
                        if(DIP_8SW_L>9) DIP_8SW_L=9;

                 TH_MS_VAL=DIP_8SW_H*10+DIP_8SW_L;   //1--119MS
         }

//sendData(10*DIP_8SW_H);                 //通过串口检测设置值
//sendData(DIP_8SW_L);
}
//========================================================================
// 函数: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节函数。
// 参数: dat:  字节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_TX1_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_TX1_Busy= 1;
    SBUF = dat;//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 函数: void execute_cmd(void)
// 描述: 执行通道切换  返回OK字符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execute_cmd(void)
{
        if(sign_usart1_receive12char==1)            //
                {
                        //do_task(ch);ch=0XFF;   //切到通道x          //通道x的LED亮  //应答OK字符  //清除标志
                }

   scan_dip_8SW();   //检测拨码开关的状态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BUF = *puts;
                                        B_TX1_Busy = 1;
                                        while(B_TX1_Busy);
                        }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0xE8;                //
                TH1 = 0xFF;                //
                ET1 = 0;    //禁止中断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INTCLKO&=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UART1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串口1使用P3.0  P3.1
                //  P_SW1 |= 0x0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                IPH|=0X10;            //0X11  串口1中断级为最高第3级
                //          PS=1;

                IPH|=0X10;            //0X11  串口1中断级为最高第2级
          PS=0;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UART1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    if(RI)
//    {
//        RI = 0;
//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    }

//    if(TI)
//    {
//        TI = 0;
//        B_TX1_Busy = 0;
//    }

    if(RI)
            {
                RI = 0;

                                        r= SBUF;
                                        if(r==0xaa)  RX1_Cnt=0;
                                        RX1_Buffer[RX1_Cnt] = r;

                                        //------
                                        sign_usart1_receive12char=1;               //收到了字节 标志位置1
                                        //------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防溢出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描述: timer0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R0 = 0;           //停止计数
        ET0 = 1;           //允许中断

        INTCLKO &= ~0x01;  //不输出时钟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初值    1ms
        TH0 = 0xD4;                     //

        TF0 = 0;                       //清除TF0
        TR0 = 1;                       //开起 T0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描述:  timer0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Xms_cnt)    Xms_cnt--;
         if(Xms_cnt==0)
                 {
                         Xms_cnt=TH_MS_VAL;

                          if(C_FI_port==1)    //F向口切换,产生方波  //B向口切换,产生方波
                                        {
                                                C_BI_port=1;
                                                //最好加1MS到几MS延时
                                                C_FI_port=0;
                                        }
                         else
                                        {
                                                C_FI_port=1;
                                                //最好加1MS到几MS延时
                                                C_BI_port=0;
                                        }
                 }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 日期:
// 备注:
//========================================================================
void main(void)
{
          //IO初始说明
                //sfr PXM1 = 0xYY;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XM0 = 0xYY;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tart:
                P1M1 = 0x00;
                P1M0 = 0x03;     //P1.1  1.0强输出   其它口双向口

                //                P3M1 = 0x00;
                //                P3M0 = 0xFC;     //3.1 3.0 双向口         其它口强输出
                P3M1 = 0x00;
                P3M0 = 0x00;     //3.1 3.0 双向口         其它口双向口

                //                P5M1 = 0x00;
                //                P5M0 = 0x30;     //P5.5  5.4强输出   其它口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P5.5  5.4双向口                   其它口双向口

                DIP1_port=1;             //开关口置高
                DIP2_port=1;
                DIP3_port=1;
                DIP4_port=1;
                DIP5_port=1;
                DIP6_port=1;
                DIP7_port=1;
                DIP8_port=1;

                C_BI_port=0; //初始B向口一直为低,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由F向口控制接通或 断开

    EA = 0;             //关全局中断
                delay_X100MS(5);    //delay_X100MS(5);

    Timer0_init();
    UART1_config(1);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UART2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delay_X100MS(1);

                RX1_Cnt=0; RX1_Buffer[0]=0; RX1_Buffer[1]=0;RX1_Buffer[2]=0;RX1_Buffer[3]=0;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execute_cmd();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