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自激电路互感问题的一点疑惑

楼主:
#
10黑币
  • 电路初始状态, 电流均为0
  • 电源电压通过L1和R1加到Q1的基极, 当Q1基极出现正电压后, Q1导通
  • Q1导通后, V1通过L2和R3, 流向V1负极
  • L2,R3电流增大
  • L1感应到的正向电动势增大, Q1基极电压上升
  • L2,R3电流进一步增大, L1感应的正向电动势达到最大, Q1基极电压到达高点
  • L2,R3电流增速变缓, L1感应的正向电动势减小, Q1基极电压下降
  • Q1基极电压恢复至中值, L2,R3电流达到高点
  • L2,R3电流减小
  • L1感应到的反向电动势增大, Q1基极电压降低
  • L2,R3电流进一步减小, L1感应的反向电动势增大, Q1基极电压到达临界点
  • Q1截止, 这时候L2,R3电流骤然归零, 会在L1和L3都感应出很大的负电压, Q1基极电压出现低压峰值, 这时候L2,R3电流是最低点, 因为归零了
  • L1不再感应出负电压, Q1基极电压恢复至临界点之上, Q1开始导通, L2,R3出现电流
  • L2,R3电流增大, 进入下一个循环

我的疑惑是在第四和第五点,关于L2,R3的电流增大的话,L2为了阻止电流变化会产生一个反方向的电势(电压),L1和L2是同一个线圈的两部分,按理来说L1也应该产生同样方向的电压才对(下正上负),如果这样的话三极管基极电压应该是会降低才对。我查了博主的引用博文,也只是说耦合让三极管电压增大,有哪位大哥解释下。

这些是在博客上看到的,博主叫Miltion,具体链接我就不发了,

网友A(2021-09-09):
有人说将电感看成电池,
起阻碍作用时就是电池正极和元电路正电压相对,抵消电压。
起增强作用时,就是电池和元电路正电压首尾相扣,起电池串联增压作用。
有点时间没接触变压器了和模电知识了,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得明白吗?可以电话讨论。

要不是我在其他地方补了一下相关知识,还真听不明白,说白了就是电感有三态:未饱和的吸能状态,饱和的短路状态,断开后是放能状态。
未饱和的吸能状态就是电感会储能,将电池电压降低,或者说将电流增长扼制,这是电感就像一个充电的电池吸收原电池的能量,充电嘛,就要正对正,负对负。
饱和的短路状态,故名思路,吃饱了,电感变成一堆普通导线。
断开后的放能状态,当电路的输出减弱时,备胎--电感就要发挥作用了,电感要代替电池释放能量,这是电感就是一个释放能量的电池,串联一起释放能量嘛,当然是首尾相接了。

网友C:
电感L1感应到的电压这一瞬间是正向叠加在电源上面的相当于和电源正向串联三极管基极电压会加速升高 如果L1,L2 同名端接反 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D:
因为L2与L1是在同一磁场中的线圈,在L2的导通电流的作用,L1也同样感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请注意电路中电感的同名端),叠字加于V1+与R1之上,使Q1 B1的电压增高,所以型成了正反馈,进而使Q1深度饱和。

网友B:
说得明白吗?可以电话讨论。

网友E:
L2没饱和时,L1和L2都是上正下负,正偏加速状态

网友B:
1、先去除L1,R1上电流(IB)是否恒定?R3上电流是否恒定(IC)。答案:恒定。(瞬时不计)
2、L2上电流恒定时,L1上是没有感生电动势的(这一点不明白,就需要补电磁场的课)。
3、L2上的电流IC是不能跃变的(电感上的电流是不能跃变的),只能从0缓升(或降)。缓升时,L1才感应出电压,它虽然与电池相反,会降低IB的电流(R1上),但它毕竟对应一个集电极β*IB电流,在L1上的电流小于β*IB时,IC还是要向β*IB爬升的,当它达到β*IB后,才会变成你的想像那样……,这时正是自激反转的关键点。
第5点的说法是半对半错,准确的说法:
在L1上的电流IC<β*IB时,IB是下降的(这与你的想法一致)。
在L1上的电流达到β*IB之后,由于IC不再增,L1上的感生电动势反转,这时5点的说法才对得上!虽然IB上升,理论上IC也要上升,但(关键点),受电池电压及R3的限制,IC会到达极限值,它不再跟随β*IB变化了,何也?三极管进入的饱和区,β值严重下降所致(这一点不明白,需补三极管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