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RAM=256B,内扩展1024B,堆栈指针究竟能不能大于0x7F?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21-09-09):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由CPU的机型决定的,学会查手册。
51机型,堆栈只能在内部快速RAM中运行,不能在外部XRAM中运行。即只能在00-FFH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CPU的机型决定的,学会查手册。
51机型,堆栈只能在内部快速RAM中运行,不能在外部XRAM中运行。即只 ...

感谢指点!

网友B:
推栈指针的范围是 0~255 , 因为用的是指针方式访问,所以你IDATA的覆盖范围,就是堆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