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C单片机,供电分别是5V和3V,串口通信要加电平转换吗。

楼主(2021-09-09):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通讯交叉线

网友B:
如果是串口直连通信,可以加上限流电阻后直连。

网友C:
通常可以,但抗干扰差。要避免这种情况。
如果必须这样通讯,可以将考虑,将两者进行统一化处理,例如统一成串行232格式。
当然,条件不具备,你就将就一下吧。

网友D:
不需要,  RX端口模式设置为准双向, TX端口模式设置为开漏, 两个点片机之间用两个300欧电阻互联即可。

网友E: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用的是MOS管,总造价1元内。
https://www.cnblogs.com/zjvskn/p/7063375.html

网友F:
建议加上电平转换电路,通信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