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单片机烧录问题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楼主:
新手,以为可以使用jlink直接烧录stm32F103的程序,结果烧进去后就再也连不上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网友A(2021-09-09):
可能是SWD连接方式被程序禁止,把SWD改成JTAG再试一次。一般情况下STM32的CUBE生成的HAL库默认会禁用SWD,要自己在HAL初始化中手动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WD连接方式被程序禁止,把SWD改成JTAG再试一次。一般情况下STM32的CUBE生成的HAL库默认会禁用SWD,要 ...

谢谢,已经解决,使用的是GD的软件包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下载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