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扫描Proteus仿真程序(含松手检测消抖处理)

楼主(2021-09-09):
功能:
        扫描读取4*4矩阵键盘的输入,并显示在数码管上,扫描含消抖处理。包含C源码及Proteus仿真文件,包含原理图;

注:仅实现了0-15的显示,6根数码管显示的数相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 = P2^7;          //位选端口
sbit dula = P2^6;          //段选端口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端口

uchar temp, num;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char 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
void initialization();

uchar code Table[] =                //数码管段码数组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共阴极段码 0 1 2 3 4 5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共阴极段码 6 7 8 9 A b
    0x39,0x5E,0x79,0x71,0x73,0x3E,  //共阴极段码 C d E F P U
    0x31,0x6E,0x76,0x38,0x00        //共阴极段码 T y H L 灭灯
};

void main()
{
    initialization();
    while (1)
    {
        beep = 0;
        keyscan();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num)        //延时 num ms
{
    uint x, y;
    for(x = num; x > 0; x--)
    {
        for(y = 110; y > 0; y--);
    }
}

/****       键盘扫描函数        ****
****          函数功能        ****
****   扫描4*4矩阵键盘的输入    ****/
void keyscan()
{

    P3 = 0xfe;      //检测第一行矩阵键盘(0-3)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P3 = 0xfe;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延时消抖 确认有按键按下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e: num = 0;     //检测到第一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de: num = 1;     //检测到第二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be: num = 2;     //检测到第三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7e: num = 3;     //检测到第四个键按下
                break;
            }
            while(temp != 0xf0)   //松手检测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num);
        }
    }

    P3 = 0xfd;      //检测第二行矩阵键盘(4-7)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P3 = 0xfd;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延时消抖 确认有按键按下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d: num = 4;     //检测到第一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dd: num = 5;     //检测到第二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bd: num = 6;     //检测到第三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7d: num = 7;     //检测到第四个键按下
                break;
            }
            while(temp != 0xf0)    //松手检测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num);
        }
    }

    P3 = 0xfb;      //检测第三行矩阵键盘(8-11)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P3 = 0xfb;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延时消抖 确认有按键按下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b: num = 8;     //检测到第一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db: num = 9;     //检测到第二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bb: num = 10;     //检测到第三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7b: num = 11;     //检测到第四个键按下
                break;
            }
            while(temp != 0xf0)   //松手检测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num);
        }
    }

    P3 = 0xf7;      //检测第四行矩阵键盘(12-15)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while(temp != 0xf0)
    {
        delay(5);
        P3 = 0xf7;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 != 0xf0)     //延时消抖 确认有按键按下
        {
            temp = P3;
            switch (temp)
            {
            case 0xe7: num = 12;     //检测到第一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d7: num = 13;     //检测到第二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b7: num = 14;     //检测到第三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77: num = 15;     //检测到第四个键按下
                break;
            }
            while(temp != 0xf0)   //松手检测
            {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
            display(num);
        }
    }
}

void display(uchar num)      //数码管显示函数
{
    beep = 1;
    dula = 1;
    P0 = Table[num];
    dula = 0;
}

void initialization()       //数码管初始化
{
    dula = 1;       //开段码锁存
    P0 = 0x00;      //设数码管初值
    dula = 0;
    wela = 1;
    P0 = 0xc0;      //选通6根数码管
    wela = 0;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1-14):
P3 = 0xfe;      //检测第一行矩阵键盘(0-3)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代码有问题,一直在赋值。试过了,没法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楼主(2022-06-30):
引用 网友A:
P3 = 0xfe;      //检测第一行矩阵键盘(0-3)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 ...

这个稍等,我看看,过两天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稍等,我看看,过两天回复

验证过了,给的代码没问题,你把给的代码重新烧录进芯片。我打包的芯片里的是另一个。

楼主:
矩阵键盘上的数字与数码管有细微差别,改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