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用定时器TIM3的PWM输出已经使用了,还能被配置做定时器吗?

楼主(2021-09-09):
我已经使用了TIM3的PWM输出功能,但只用了一个管脚。请问TIM3还能被我用来配置做定时器吗

网友A:
无论你将TIM3用作什么,它始终是一个计时的东东。且必须有一个CLK作为它的时钟源。
只要你构思出一个方式,并参考手册,能够取出TIM3的输出,就可以用于计时,而不必管它现在已用于什么。
本思想适用于任何定时器的应用。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TIM3的工作原理部分,找出它是如何设置CLK的,CLK与你需要的定时能否关联。TIM3有几种输出的方式,当它作为PWM输出时,还有何处可以取到与CLK相关信息,能否用于计时。

网友B:
可以的。做软件PWM也是分时改变IO高低,从而达到改变占空比。并不影响计时。

网友C:
可以,定时器中断还可以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他并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