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肖特基二极管作用?

楼主:
电容串联肖特基二极管作用?

网友A(2021-09-09):
SBD跟电容一点关系都没有,跟VSUB等网络标号有关,至于什么关系自己想吧。

网友B:
这不是两者串联,之间有网络,还连接着其他部分。主要起电压限幅作用。

网友C:
电容与肖特基二极管不是串联关系,图改这样你就能看明白。

网友D:
难讲,与电路想要实现的目的相关。仅此幅图,就认为是瞬态限幅吧。

网友E:
这应该与电路原理图的其他部分一起查看。 电路网标,如 VUSB、V_PM 和 V_SER 应该是其他电源。 如果情况属实,则这些电容器仅用作去耦电容器,而这些二极管用作反极性保护。

网友F:
这个电路但看结构,应该是半桥电路。在这里是综合三路电压为一路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容与肖特基二极管不是串联关系,图改这样你就能看明白。

对,这样改变一下电路结构可以更好的理解!肖特基二极管并没有与电容串联。电容的作用是储能与抗干扰,肖特基的作用是电压隔离。

网友H:
三路电压同时给vcc-min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