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串口MP3模块质量比较可靠

楼主(2021-09-09):
在某一个宝上搜索一下串口MP3模块,会出现好多种模块。本人用过DFPlayer Mini 16P等二款模块(用TF卡作MP3存储介质),都偶尔会出现发送串口播放命令后,模块无法播放音乐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模块的质量吧。请内行的高手指点迷津,究竟用哪种串口mp3模块,质量相对较可靠?或者有什么更好的mp3解码方案?

网友A:
你必须用串口么? 由于 MP3 播放 读取FLASH 多是通过 SPI 所以 一般 SPI 属于标准配置, 相对来讲 SPI接口的 MP3 播放无论在价格上, 选择上都要多的多, 稳定性也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用串口么? 由于 MP3 播放 读取FLASH 多是通过 SPI 所以 一般 SPI 属于标准配置, 相对来讲 SPI接口的 ...

稳定性就不清楚,价格上肯定是串口MP3模块便宜,VS1003 或VS1053模块的价格要比串口MP3模块高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就不清楚,价格上肯定是串口MP3模块便宜,VS1003 或VS1053模块的价格要比串口MP3模块高得多。

没看明白, VS1003, 不就是串口MP3模块么? 怎么叫VS1003 模块的价格要比串口MP3模块高?

网友B:
串口MP3是个什么东西?USB来播放音乐?
音频ADC+DAC它不好吗?

网友C:
你发送串口命令的时候,  判断一下 有没有返回, 如果没有返回 , 就默认 没有收到指令, 间隔一下再发送一次.
当然 还可以降低波特率,试一试.  这样不会容易出现丢包,  指令就不会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送串口命令的时候,  判断一下 有没有返回, 如果没有返回 , 就默认 没有收到指令, 间隔一下再发送一次.
...

曾经这样做过,就是当无法播放的时候,无论你再发送多少次播放命令,都是无法播放。我怀疑是模块的问题,因为这样模块是大致都是二次开发的。

网友D(2022-02-08):
我用的JQ8400做的随机播放音乐 ,大体用了两三百个小时了吧,做事时的背景音乐,可能 都有你说的那种不能播放,开机第一次能放,第二首就不行了,不同的是第二首开始我连发两次歌曲数字命令,一直都没有问题了,音质不懂,至少比得过蓝牙,还 是看喇叭那些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