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ile5打开一个别人的工程并修改报错error:Device not found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我用kile5打开一个别人的工程并修改,但是提示下面这个信息。我想知道对工程有没有影响,这种情况下修改出来的工程能不能用,怎么解决这种情况?感谢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在线等挺急的。就是提示:Device not found stc89c52rc series

网友A(2021-09-10):
首先确定你用的Keil到底是个啥玩意,如果是MDK就放弃吧,如果是C51再说。

网友B:
你 KEIL 里面没有装 STC 的库, 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通过 STC的ISP 安装 STC的MCU库到KEIL 一个是在KEIL 里选择 AT89的单片机。主要看,最终你要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 KEIL 里面没有装 STC 的库, 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通过 STC的ISP 安装 STC的MCU库到KEIL 一个是在KEIL  ...

我已经用ISP烧录软件向kile5导入了stc库,要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但是还是会出现那个东西,怎么搞

网友D:
你打开的是STC的工程,建议你去stc的官网看看怎么建工程与添加stc的头文件。

网友E:
平台就是个翻译,它会将通用的文本文件,翻译成CPU会认识的指令代码。
由于不同的CPU之间,代码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告诉平台用的是什么CPU。并且告诉它翻译的【字典】在什么地方。
目前的情况是:你要它翻译成【stc89c52rc】,不过你没有给它【字典】,于是它就告诉你找不到【字典】,不干了。
解决的方法是,在KILL库中,加入【stc89c52rc】的库文件。上STC官网去找,并找到如果加载库文件。

网友F(2022-12-18):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用ISP烧录软件向kile5导入了stc库,要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但是还是会出现那个东西,怎么搞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呜呜呜呜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呜呜呜呜呜

先查一下你的Keil版本号和许可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用ISP烧录软件向kile5导入了stc库,要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但是还是会出现那个东西,怎么搞

导入的芯片包不是最新的吧,keil还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看看你你不能找到这个型号单片机。

网友I:
别人的工程能找到STC,你的找不到,肯定是没有安装相应的PACK文件,去STC官网应该能找到对应的.pack文件,下载后导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