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AVR单片机是否损坏?

楼主(2021-09-10):
请教一下,我使用Atmega16单片机,之前一直能正常工作,现在现串口不能正常工作,测量了几个IO口,包括TXD引脚在内输出为4.1V左右,测量单片机供电为正常的5V,现在程序也无法烧录进去,请问是不是单片机本身已经坏了?

网友A:
也不一定是损坏。AVR 不同 51,之前芯片是否设置过?

网友B:
是不是串口没有加保护,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C:
验证下是否能够下载程序,如果单片机能够正常下载程序说明单片机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