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MOS管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9-10):
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是?

网友A:
这只是个局部电路,一通道信号经 Q2 控制 Q1 的通或断

网友B:
待机控制用的比较多。

网友C:
沙发说的对,Q1的D,S貌似接反了。

网友D:
的确看不太明白,要有完整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沙发说的对,Q1的D,S貌似接反了。

感觉就是接反了

网友F:
控制2个电阻的供电,做啥用?Q1引脚错了

网友G:
这个是电路的一部分,Q1后面有电路需要控制的电路,Q1反了

网友H:
以前  手机电池的 放电电路,   在很久以前, 没有锂电池, 那时候的充电电池有记忆效应, 造成充电假充满现象.
也就是 看上去没有充电电流了, 已经充满了,可是用不了多久又没有电了.   后来知道需要先放电再充电,  于是就有了你上面的放电电路.

网友I:
估计是C2032电池供电上用的
估计Q的DS两极接反了

楼主:
这是飞控上的一部分图,似乎说是给 MPU恒温用的

网友J:
这个估计是双电源转换电路。由于MOS管导通内阻很小,Q2截止时,Q1截止,其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压降比较大,Q2导通,Q1导通,短路其内部寄生二极管,负载得到比较大的工作电压。

楼主:
似乎是 给MPU恒温用的,通过电阻发热稳定 MPU芯片的温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似乎是 给MPU恒温用的,通过电阻发热稳定 MPU芯片的温度?

如果这样,那么,Q1有可能接错了

网友K:
根据电路图,Q1可以作为反极性保护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