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琴程序原理图PCB文件,供大家参考学习使用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硬件连接:二十二个微动开关,一个蜂鸣器,二十一个弹奏键,一个功能切换。        *
*功    能:电子琴弹奏,按键切换播放。                                                                        *
弹奏模式切换,添加歌曲。                                                        *
*添加LED灯模式。                                                                        *
*LED灯状态调试。                                                                        *
************************************************************************/

#include<reg51.h>
sbit QH=P2^7;           //P2^7口定义为切换功能
sbit BUZZ=P1^7;           //P1^7口定义为蜂鸣器
unsigned int H,L;  //定时器0缓冲变量
unsigned char  k=0x00; //按键标志位

void init(void)                 //初始化程序
{
        P0=P1=P2=P3=0xff; //初始化P0,P1,P2,P3口将他们的初值全为1
        BUZZ=1;                      //初始化蜂鸣器鸣器
        QH=1;                  //初始按键为1关闭状态
        ET0=1;                     //初始化开定时计数器0中断
        EA=1;            //初始化开总中断
        TMOD=0x01;                 //设计定时计数器timer 0工作方式为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延时1ms程序 用来按键消抖
{
        unsigned int j;
        while(i--)
                        for(j=600;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按键延时程序  用来扫描按键 算音长值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600;j>0;j--);
                         if(!QH)                                  //判断在唱歌模式是否摁下模式转换按钮
                        delayms(10);
                        if(!QH)
                        {
                                k=~k;                          //如果按下改变标志位的值。
                                                }
                        while(!QH);
        }
}

void tanzou(void)                   //弹奏模式
{
        unsigned int tone[]={262,294,330,349,392,440,494};  //低音
        unsigned int tone1[]={523,587,659,698,784,880,988};        //中音
        unsigned int tone2[]={1046,1175,1318,1397,1568,1760,1976};//高音
        unsigned int a=0,b=0,c=0;  //定义a,b,c三个变量。
           switch(~P1)                                  //高音7键判断键值符合符合键值跳出判断
                {        case 0x00:a=0;break;
                    case 0x01:a=1;P0=~0x01;break; //按下按钮对应的灯亮
                          case 0x02:a=2;P0=~0x02;break; //因为不管是中高低音都有同样的音,所以我们把相同的音放在一个灯上。
                        case 0x04:a=3;P0=~0x04;break;
                          case 0x08:a=4;P0=~0x08;break;
                        case 0x10:a=5;P0=~0x10;break;
                    case 0x20:a=6;P0=~0x20;break;
                    case 0x40:a=7;P0=~0x40;break;
                }
                if(a!=0)                                    // 判断键值
                {
                        H=(65536-1000000/tone[a-1]/2)/256;                // 取值,取对应数组中的音值。
                        L=(65536-1000000/tone[a-1]/2)%256;

                        TH0=H;
                        TL0=L;                                    //定时计数器0赋值
                        TR0=1;                                            //开定时计数器0
                        while(P1!=0xff);                    //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TR0=0;                                    //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else
                {
                        TR0=0;                                    //没有任何按键按下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if(a!=1||a!=2||a!=3||a!=4||a!=5||a!=6||a!=7)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那么P0口为全1
                {
                           P0=0xff;
                }
                switch(~P2)                                    //中音7键
                {        case 0x00:b=0;break;
                    case 0x01:b=1;P0=~0x01;break;
                          case 0x02:b=2;P0=~0x02;break;
                        case 0x04:b=3;P0=~0x04;break;
                          case 0x08:b=4;P0=~0x08;break;
                        case 0x10:b=5;P0=~0x10;break;
                    case 0x20:b=6;P0=~0x20;break;
                    case 0x40:b=7;P0=~0x40;break;
                        }
                if(b!=0)                                // 中音7键判断键值符合符合键值跳出判断
                {
                        H=(65536-1000000/tone1[b-1]/2)/256;                // 取值,取对应数组中的音值。
                        L=(65536-1000000/tone1[b-1]/2)%256;

                        TH0=H;
                        TL0=L;                                   //定时计数器0赋值
                        TR0=1;                                           //开定时计数器0
                        while(P2!=0xff);                   //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出入不等于全一那么持续响按下的音
                        TR0=0;                                   //没有任何键按下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else
                {
                        TR0=0;                                   //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if(a!=1||a!=2||a!=3||a!=4||a!=5||a!=6||a!=7)
                {
                           P0=0xff;
                }
                switch(~P3)                                  //低音7键判断键值符合符合键值跳出判断
                {
                        case 0x00:c=0;break;
                           case 0x01:c=1;P0=~0x01;break;
                          case 0x02:c=2;P0=~0x02;break;
                        case 0x04:c=3;P0=~0x04;break;
                    case 0x08:c=4;P0=~0x08;break;
                        case 0x10:c=5;P0=~0x10;break;
                        case 0x20:c=6;P0=~0x20;break;
                        case 0x40:c=7;P0=~0x40;break;
                }
                if(c!=0)
                {
                        H=(65536-1000000/tone2[c-1]/2)/256;           // 取值,取对应数组中的音值
                        L=(65536-1000000/tone2[c-1]/2)%256;
                        TH0=H;
                        TL0=L;
                        TR0=1;
                        while(P3!=0xff);                       //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TR0=0;                                        //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else
                {
                        TR0=0;                                          //没有任何按键按下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
                if(a!=1||a!=2||a!=3||a!=4||a!=5||a!=6||a!=7)
                {
                           P0=0xff;
                }
          }
void bofang(void)           //播放模式
{
        unsigned int i=0;         //定义i=0

        //播放的音调
        unsigned int code tone[]={        523,587,659,698,784,880,988, //中音7调
                                                    1046,1175,1318,1397,1568,1760,1976, //高音7调
                                                      262,294,330,349,392,440,494,99 //低音7调
                                                  };
        //1.茉莉花
        unsigned int code yd[]={3,3,5,6,8,8,6,5,5,6,5,3,3,5,6,8,8,6,5,5,6,5,5,5,5,3,5,6,6,5,
                                                 3,2,3,5,3,2,1,1,2,1,3,2,1,3,2,3,5,6,8,5,2,3,5,2,3,1,20,19,
                                                 20,1,2,3,1,2,1,20,19,0,99};
        float code yc[]={        1,0.5,0.5,0.5,0.5,0.5,0.5,1,0.5,0.5,2,1,0.5,0.5,0.5,0.5,0.5,0.5,1,0.5,0.5,2,
                                         1,1,1,0.5,0.5,1,1,2,1,0.5,0.5,1,0.5,0.5,1,0.5,0.5,2,0.5,0.5,0.5,0.5,1.5,0.5,1,0.5,0.5,2,
                                         1,0.5,0.5,0.5,0.5,0.5,0.5,2,1,1,1.5,0.5,0.5,0.5,0.5,0.5,3,1};

        P0=0XFF;
        while(yd[i]!=99)

        {
                 H=(65536-1000000/tone[yd[i]-1]/2)/256;           // 取值,取对应数组中的音值
                 L=(65536-1000000/tone[yd[i]-1]/2)%256;
                 TH0=H;
                 TL0=L;
                 TR0=1;
                 delay(400*yc[i]);
                 if(k==0x00)break;                           //如果标志位等于0x00那么跳出播放模式
                 TR0=0;                                                  //关定时计数器0
                 BUZZ=1;                                          //关蜂鸣器
                 i++;                                                                  //i的值每次加1
                 if(i==99)  break;                                        //当i等于99的时候跳出循环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                         //调用初始化程序
        while(1)
        {
                if(!QH)
                        {
                        delayms(10);
                        if(!QH)
                                {                                      //判断QH是否按下
                                        k=~k;                //两种模式切换
                                }
                                while(!QH);
                                delayms(10);
                         }
                switch(k)         //判断按键
                {
                        case 0x00:tanzou();break; //调用子函数
                        case 0xff:bofang();break;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0
{
        TR0=0;                            //关定时计数器0
        TH0=H;                                                  //接收赋值
        TL0=L;                                                  //接收赋值
        BUZZ=~BUZZ;                                         //蜂鸣器发声
        TR0=1;                             //开定时计数器0
}

原理图Altium Designer PCB文件和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