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调试读取一直读取的是0,接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

楼主(2021-09-10):
接的bh1750,发送命令有应答, 但是读取一直读取的是0.  代码是网上的。看时序也对。  接线没问题,addr接的地,地址0x46。  这种现象哪位大侠遇到过,指导下啊。

网友A:
你所判定的错与对,仅限于你,我不信。
如果你是对的,如何有此一问。
先证明你的对与错的结论,是正确的。

网友B(2021-11-06):
用的提供程序就只能上电的时候测试一次

网友C(2023-10-12):
有可能是因为接的不是硬件iic,如果是模拟的话,是不用向后移位的,所以addr应该是0x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