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增量型脉冲数字电位器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EC11旋转编码器带按压开关360度增量型脉冲数字电位器,  这个旋钮是如何通讯的啊?有没有大佬用过的,请赐教。  电路和原理都可以讲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9-10):
sbit FSA   = P3^7; //右旋
sbit FSB   = P3^5; //左旋
uint8_t fsss=0;//按钮状态
//检测
void EC11(void)
{
        if(FSA==1 && FSB==1) {//没有旋转
                fsss=0;
                return;
        } else if(FSA==0 && FSB==1 && fsss==0) {
                fsss='R'; //可能是右旋
        } else if(FSA==1 && FSB==0 && fsss==0) {
                fsss='L'; //可能是左旋
        } else if(FSA==0 && FSB==0 && fsss!=0xFF) {
                if(fsss=='L') {
                        //处理左旋
                        fsss = 0xFF;
                } else if(fsss=='R') {
                        //处理右旋
                        fsss = 0xFF;
                }
        }
}

网友B:
上时序图
顺时针转:

逆时针转:

详情可参考我的贴子

网友C:
以一个脚为中断时钟,在中断时,判斷另一个IO状态, 这时就知道时正反了

网友D:
论坛里很多驱动代码,都写的很多不错,

网友E:
它主要是通过判断A和B相在转动时的相位差
其实就是A和B哪个先C(公共端)短路,顺时针是B先短路,然后是A短路,再到A和B同时短路,....
数据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论坛有代码,可以是检测哪个先出现低电平来判断,或者是读取两个端口,得到一组数据
我是轮流读取两个端口数据来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