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int65535写入0x2200,这个扇区 51单片机

楼主(2021-09-10):
        }
   while(1)
     {
          if(K6==0)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N初始化
             {        N=300;
               cc(0x2200);
               xcx(0x2202,N);
             }
                  if(N>=305) {LED9=0;LED7=0;}

           P2=0X00;
      if(K1==1)
            {
                              // N++;
                   V++;
                                   if(V>=220)
                                         {
                                           V=220;
                                         }
                                 V=V++;
                        //        if(N>=220) {N=220;}
                        //         N=N++;
              cc(0x2000);                  // 擦除第1个扇区(2000h~21FFh)
              xcx(0x2002,V);
                         // cc(0x2200);
                         // xcx(0x2202,N);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2
            }
          if(K2==1)

网友A:
把16位数据拆分为2个字节按序分别存入2个地址,读取后再合并成int使用。
while(1)
{
        if(K6==0)        // 对EEPROM区2002h写入N初始化
        {
                N=300;
                cc(0x2200);
                xcx(0x2202,N>>8);
                xcx(0x2203,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6位数据拆分为2个字节按序分别存入2个地址,读取后再合并成int使用。
{

谢谢指点

网友B:
是这样的,拆开存放,回读重组。
至于如何拆、组,楼主随意。不必是沙发的格式,但沙发说的是当下最合适的。
要点是明白这个意思,以后对付其它数据,也类似处理就可以了。